[技术问答] IO配置成输出模式后,上下拉电阻有哪些作用??

楼主(2023-11-28):
IO配置成输出模式后,上下拉电阻有哪些作用??

网友A:
一般开漏模式需要吧

网友B:
固定IO状态。

网友C:
可以做iic的上拉电阻

网友D:
一般说法是上拉增大电流,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

网友E:
当 TTL电路驱动 CMOS电路时,如果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低于 CMOS电路的最低高电平 (一般为 3.5V),这时就需要在 TTL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以提高输出高电平的值

网友F: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有效的抑制 反射波干扰。

网友G:
为增强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H: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网友I:
芯片的管脚加上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平,从而提高芯片输入信号的噪声容限,增强抗干 扰能力

网友(2024-02-28):
确定IO的电平,不然会飞。

网友J:
不知道上电的瞬间,默认高电平的状态会如何进行处理。如果必须保证低电平的时候。。。

网友K:
固定IO的状态,在不操作的时候有个稳定不动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L:
输出模式没啥用吧

网友M:
稳定IO电平,但是低功耗应用可能会漏电,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