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O配置成输出模式后,上下拉电阻有哪些选取原则??

楼主(2023-11-28):
IO配置成输出模式后,上下拉电阻有哪些选取原则??

网友A:
上下拉是用于输入模式的吧。

网友B:
上下拉电阻一般是输入时候用,输出如果是开漏,用于I2C是可以的。

网友C:
有些是可以用在输出的

网友D(2024-02-06):
上拉电阻的阻值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同时功耗也会越大。因此,在选择上拉电阻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和电路特性进行权衡。对于需要快速响应和高驱动能力的场合,可以选择阻值较小的上拉电阻;而对于对功耗敏感的场合,则可以选择阻值稍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E:
如果外部电路需要较大的灌电流,那么需要选择阻值较小的上拉电阻,以确保IO口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F:
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