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TOF技术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3-11-28):
iTOF技术有哪些优势

网友A:
相比于结构光和双目,ITOF的精度和探测距离有很大的提升,同时整体成本又比DTOF低。

网友B:
成本降低了吗

网友C:
iToF的原理,一般是将发射的光波调制成一定频率的周期性信号,通过测量发射信号与信号到达被测端反射回来到接收端的相位差,间接计算出光的飞行时间

网友D:
tof适合中远距离的非高精度应用。

网友E:
它的优点就是原理简单,系统容易集成,不需要额外测量电路和算法

网友F:
由于采用的是能量积分的形式,不同位置的反射光可能干扰精准测量,例如会把一个直角拍成圆角,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G:
itof定相对复杂,需要对多个距离进行标定。

网友H:
itof精度偏低,厘米级,精度随距离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