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40x测评】I2C驱动OLED屏

楼主(2023-11-28):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前言】
i2c为MCU常见的外设,可以用模拟或者硬件i2c来实现通信,i2c可以实现主从通信,可以实现一对多,或者多对一个的主从通信,只需要两根数据线就可以实现,在IO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少的IO来实现多个外设的通信。AC7840x拥有1个I2C0,最大通信时钟频率为400K。可以通过引脚复用,可以使用信号多路复用灵活实现引脚的分配。同时AC7804x的I2C还可以实现低功耗模式。而OLED屏也是最常见的外设,可以实现低能耗的显示解决方案。此实验验证i2c的写出数据的方法。
【配置】
官方的示例中给出主机模式的两种方案,主机中断发送与DMA发送。
f2621593c9afe848645d3d51b8f93a51
在初始化时,先声明结构体,然后对PA2、PA3进行信号复用,复用为PORT_MUX_ALT3。
然后对配置结构体的7bit地址模式 ,声明从机地址,使用中断方式,同步禁能,仲裁禁能,波特率设置为400K,无回调函数,进行配置,代码如下:
  1. void II2CGpioInit(void){/* I2C 配置结构体 */    i2c_master_user_config_t i2c_master_config;    /* 清I2C 配置结构体 */    memset(&i2c_master_config, 0, sizeof(i2c_master_user_config_t));    memset(&g_i2c_master_state, 0, sizeof(i2c_master_state_t));    /* PA2->SDA,PA3->SCL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A, (gpio_channel_type_t)2U, PORT_MUX_ALT3);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A, (gpio_channel_type_t)3U, PORT_MUX_ALT3);    i2c_master_config.is10bitAddr    = false;                  /* 7bit地址模式 */    i2c_master_config.slaveAddress   = OLED_ADDRESS;      /* i2c 从机地址 */    i2c_master_config.transferType   = I2C_USING_INTERRUPTS;   /* i2c 使用中断方式 */    i2c_master_config.syncEn         = false;                  /* i2c 同步禁能 */    i2c_master_config.arbitration    = true;                   /* i2c 仲裁禁能 */    i2c_master_config.baudRate       = 400000;                 /* i2c 波特率设置 */    i2c_master_config.callback       = NULL;                   /* 无回调函数 */    I2C_DRV_MasterInit(I2C0_INSTANCE,&i2c_master_config,&g_i2c_master_state);  /* i2c 调用底层函数后生效 */}

3、组装i2c发送指令与数据的两个函数,ssd1306发送指令与数据的不同就是数据第一位不同,分别为指令为0x00,数据为0x40。组装函数如下,我们使用I2C_DRV_MasterSendDataBlocking进行数据传输。
  1.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uint8_t buff[2] = {0};buff[0] = 0x00;buff[1] = IIC_Command;I2C_DRV_MasterSendDataBlocking(I2C0_INSTANCE, buff, 2,  ENABLE, 100);}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uint8_t buff[2] = {0};buff[0] = 0x40;buff[1] = IIC_Data;I2C_DRV_MasterSendDataBlocking(I2C0_INSTANCE, buff, 2, ENABLE, 100);}

4、由于AC7840x拥有大的内存,所以组装了一个发送整行128个数据的发送函数。由于在前面发个一个数据位的指令,所以要声明一个129的buffer,然后一次发送一个整行的数据,代码如下:
  1. uint8_t oled_transmit(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initialization parameters */uint8_t buffer[129] = {0};uint8_t i;    /* 发送本次发送为数据的命令 */buffer[0] = 0x40;  for(i=1; i<size+1; i++){buffer[i] = *pdata;pdata ++;}I2C_DRV_MasterSendDataBlocking(I2C0_INSTANCE, buffer, size+1, \                                        ENABLE, 100);return 1;}

到此oled的移植代码就结束了,其余代码我附在工程源码,需要的自取。
主函数我这里添加测试函数
  1. int main(void){    SystemClock_Config();     /* 系统时钟配置 */    InitDebug();    printf("I2C0 Master Test\n");    SystemCoreClockUpdate();  /* 更新系统时钟频率 */    OLED_Init();    GUI_ShowString(10,0,"hello Wrold",16,1);  GUI_ShowString(10,16,"AC7840x",16,0);OLED_Display();    while(1)    {    }}

【实验效果】
2c48df94dab75caa75568444cc2dcc25
【总结】
AC7840x拥用1路I2C外设,并且固件库封装了常用的i2c发送函数,用户只需要几步就可以实现i2c的数据通信,并实现OLED屏的驱动。

网友A:
iic驱动屏幕是不是有点浪费带宽了啊

网友B:
既然只是使用一个iic  为什么还需要引脚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驱动屏幕是不是有点浪费带宽了啊

只是展示一功能呀,其实OLED也可以干很多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只是使用一个iic  为什么还需要引脚复用呢

他们的是一个IO可以有多种用途的。

网友C:
需要多iic进行限速吗 否则是不是会刷屏太频繁了

网友D:
如果同时和多个屏幕进行通讯 会降低通讯的效率吗

网友E:
既然使用的是iic接口 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带好多个屏啊

网友F:
iic驱动屏幕的话 对总线的带载能力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网友G:
用得是IO口模拟I2C时序做的吧,也可以用外设自带的I2C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得是IO口模拟I2C时序做的吧,也可以用外设自带的I2C试试看。

用的硬件i2c只,没有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