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F030 Keil MDK工程使用J-Link RTT Viewer问题

楼主(2023-11-28):
按照网上的教程,华大HC32F030J8TA成功的使用J-Link RTT Viewe打印了数据,但是添加了UART0接收与发送功能后,Keil MDK发现程序不停地看门狗复位。但是在IAR下的工程就是正常的,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是Keil MDK下要特殊设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加大缓冲区试试

网友B:
这个再次使用iar试试看哟没有看门狗复位

网友C:
可以仿真的情况下是看看哪里的问题导致无法喂狗

网友D:
技术支持+ V  13554256038

网友E:
看现象就是设置的问题 了  如果脱离这种模式  直接独立运行 效果如何呢

网友F:
只有在使用keil的时候才会看门狗复位  但是使用iar就没有这个情况是吗

网友G:
关闭看门狗之后还存在复位的现象吗

网友H:
发现看门狗复位的话 能确定是在同一个位置进行的复位吗

网友I(2024-01-08):

程序看看是不是跑飞了引起看门狗复位的,堆栈的设置问题吧,不过一般好像iar跑飞了在mdk里还能跑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