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移植STM32官方加密库STM32Cryptographic

楼主(2023-11-28):
概述
ST官方在很多年前就推出了自己的加密库,配合ST芯片用起来非常方便,支持ST的所有MCU,官方已经给出了例程,移植起来非常简单方便,其他厂家Cotex-M内核芯片应该也可以使用吧,没试过,各位看官可以试一下,我使用的是最新版的V4.0.2 / 13-March-2023,下面也是以该版本进行移植。

STM32 Cryptographic V4版本下载(建议使用V4,比上一代优化了):

X-CUBE-CRYPTOLIB - STM32 cryptographic firmware library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 STMicroelectronics

V3版本下载:

X-CUBE-CRYPTO-V3 - STM32 cryptographic firmware library 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 (UM1924) - STMicroelectronics

所有Cryptolib V4相关的文档都通过STM32 MCU Wiki以网页形式提供,不再提供单独的UM和其他文档,官方文档:

Category:Cryptographic library - stm32mcu (stmicroelectronics.cn)

楼主:
V3版本与V4版本比较

楼主:
V4的参考例程则类似Cube/X-Cube包的结构,在Projects目录下的各个系列的子目录中提供。
新版本示例工程支持的系列包括STM32G0,STM32G4
STM32H7
STM32L0,STM32L1,STM32L4,STM32L5,STM32U5 (V4.0.1中包含)
STM32WB,STM32WL

楼主:
移植
下载下加密库后,其文件夹各内容如下所示:

楼主:
在【projects】文件夹下有很多ST的芯片的不同加密算法的加密实例,我们自己写程序时就可以参考里面的实例进行修改和使用,如下所示:

楼主:
我们移植主要使用的是【\Middlewares\ST\STM32_Cryptographic】这个文件里的内容,你可以简单粗暴直接把STM32_Cryptographic文件夹复制到工程文件里,也可以只复制【include】【lib】和【interface】这3个文件夹到工程文件里,我们加密算法使用的就是这两个文件夹里的文件。其中需要注意的是【interface】这个文件夹里存放的【cmox_low_level_template.c】文件是芯片CRC使能和失能的配置文件,ST的加密库需要打开CRC才能使用,我们需要根据所使用的芯片编修改该文件;【include】文件存放的是一些头文件,不需要修改,【lib】文件夹存放的是加密库文件,根据不同的内核选择加密库;注意:V3版本的加密库使用的不是以内核来划分的。

楼主:
修改Keil工程添加文件:
1.将【include】文件中的头文件包含在工程中

楼主:
2.添加加密库lib文件中.a后缀的库,我这里是M4内核的

楼主:
如果添加的.a后缀编译不识别就进行如下操作配置成库文件:

楼主:
3.将cmox_low_level_template.c改成cmox_low_level.c文件添加到工程中(改不改都无所谓,添加进来就行),然后在cmox_ll_init()函数内修改为自己使用芯片的CRC使能配置;

楼主:
原cmox_low_level_template.c文件:
#include "cmox_init.h"
#include "cmox_low_level.h"
/* #include "stm32<series>xx_hal.h"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MOX library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param          pArg User defined parameter that is transmitted from initialize service
  * @retval         Initialization status: [url=home.php?mod=space&uid=144993]@ref[/url] CMOX_INIT_SUCCESS / @ref CMOX_INIT_FAIL
  */
cmox_init_retval_t cmox_ll_init(void *pArg)
{
  (void)pArg;
  /* Ensure CRC is enabled for cryptographic processing */
  __HAL_RCC_CRC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CRC_CLK_ENABLE();
  return CMOX_INIT_SUCCESS;
}

/**
  * @brief          CMOX library low level de-initialization
  * @param          pArg User defined parameter that is transmitted from finalize service
  * @retval         De-initialization status: @ref CMOX_INIT_SUCCESS / @ref CMOX_INIT_FAIL
  */
cmox_init_retval_t cmox_ll_deInit(void *pArg)
{
  (void)pArg;
  /* Do not turn off CRC to avoid side effect on other SW parts using it */
  return CMOX_INIT_SUCCESS;
}

楼主:
修改为我使用的F411芯片的CRC使能:

/**
  ******************************************************************************
  * @file    cmox_low_level_template.c
  * @brief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include "cmox_init.h"
#include "cmox_low_level.h"
#include "stm32f4xx.h"
/* #include "stm32<series>xx_hal.h" */

/**
  * @brief          CMOX library low level initialization
  * @param          pArg User defined parameter that is transmitted from initialize service
  * @retval         Initialization status: @ref CMOX_INIT_SUCCESS / @ref CMOX_INIT_FAIL
  */
cmox_init_retval_t cmox_ll_init(void *pArg)
{
  (void)pArg;
  /* Ensure CRC is enabled for cryptographic processing */
        RCC_AHB1PeriphResetCmd(RCC_AHB1Periph_CRC, DISABLE);   //失能CRC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使能CRC时钟
  return CMOX_INIT_SUCCESS;
}

/**
  * @brief          CMOX library low level de-initialization
  * @param          pArg User defined parameter that is transmitted from finalize service
  * @retval         De-initialization status: @ref CMOX_INIT_SUCCESS / @ref CMOX_INIT_FAIL
  */
cmox_init_retval_t cmox_ll_deInit(void *pArg)
{
  (void)pArg;
  /* Do not turn off CRC to avoid side effect on other SW parts using it */
  return CMOX_INIT_SUCCESS;
}

楼主:
移植步骤就做完了,下面进行验证

楼主:
验证加密库
验证的话可以直接在移植文件夹的【Projects】内找到相同内核的芯片选择一个你要使用的加密方式将其main文件拷贝到你的工程中修改后进行验证,我这里使用的是AES加密,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communicate.h"
#include "cmox_crypto.h"

int lv_usart1_init(void);
int lv_delay_init(void);

/* Global variables ----------------------------------------------------------*/
/* CBC context handle */
cmox_cbc_handle_t Cbc_Ctx;

//__IO TestStatus glob_status = FAILED;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s -----------------------------------------------------------*/
#define CHUNK_SIZE  48u   /* Chunk size (in bytes) when data to encrypt or decrypt are processed by chunk */
/* Private macros ------------------------------------------------------------*/
/* Private variables ---------------------------------------------------------*/

//密钥
const uint8_t Key[] =
{
    0x2b, 0x7e, 0x15, 0x16, 0x28, 0xae, 0xd2, 0xa6, 0xab, 0xf7, 0x15, 0x88, 0x09, 0xcf, 0x4f, 0x3c
};
//偏移量
const uint8_t IV[] =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
const uint8_t Plaintext[] =
{
    0x6b, 0xc1, 0xbe, 0xe2, 0x2e, 0x40, 0x9f, 0x96, 0xe9, 0x3d, 0x7e, 0x11, 0x73, 0x93, 0x17, 0x2a,
    0xae, 0x2d, 0x8a, 0x57, 0x1e, 0x03, 0xac, 0x9c, 0x9e, 0xb7, 0x6f, 0xac, 0x45, 0xaf, 0x8e, 0x51,
    0x30, 0xc8, 0x1c, 0x46, 0xa3, 0x5c, 0xe4, 0x11, 0xe5, 0xfb, 0xc1, 0x19, 0x1a, 0x0a, 0x52, 0xef,
    0xf6, 0x9f, 0x24, 0x45, 0xdf, 0x4f, 0x9b, 0x17, 0xad, 0x2b, 0x41, 0x7b, 0xe6, 0x6c, 0x37, 0x10
};
const uint8_t Expected_Ciphertext[] =
{
    0x76, 0x49, 0xab, 0xac, 0x81, 0x19, 0xb2, 0x46, 0xce, 0xe9, 0x8e, 0x9b, 0x12, 0xe9, 0x19, 0x7d,
    0x50, 0x86, 0xcb, 0x9b, 0x50, 0x72, 0x19, 0xee, 0x95, 0xdb, 0x11, 0x3a, 0x91, 0x76, 0x78, 0xb2,
    0x73, 0xbe, 0xd6, 0xb8, 0xe3, 0xc1, 0x74, 0x3b, 0x71, 0x16, 0xe6, 0x9e, 0x22, 0x22, 0x95, 0x16,
    0x3f, 0xf1, 0xca, 0xa1, 0x68, 0x1f, 0xac, 0x09, 0x12, 0x0e, 0xca, 0x30, 0x75, 0x86, 0xe1, 0xa7
};

/* Computed data buffer */
uint8_t Computed_Ciphertext[sizeof(Expected_Ciphertext)];
uint8_t Computed_Plaintext[sizeof(Plaintext)];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

int main(void)
{
    cmox_cipher_retval_t retval;
    size_t computed_size;
    /* General cipher context */
    cmox_cipher_handle_t *cipher_ctx;
    /* Index for piecemeal processing */
    uint32_t index;

    lv_usart1_init();
    lv_delay_init();

    /*开启CRC,使用ST加密库需要开启CRC*/
    if (cmox_initialize(NULL) != CMOX_INIT_SUCCESS)
    {
        printf("init error\r\n");
    }

        /***************************************************************************************************
        * CRC-None加密
        ***************************************************************************************************/
    retval = cmox_cipher_encrypt(CMOX_AESSMALL_CBC_ENC_ALGO,                  /* Use AES CBC algorithm */
                                 Plaintext, sizeof(Plaintext)-1,           /* Plaintext to encrypt */
                                 Key, sizeof(Key),                       /* AES key to use */
                                 IV, sizeof(IV),                         /* Initialization vector */
                                 Computed_Ciphertext, &computed_size);   /* Data buffer to receive generated ciphertext */

    /* Verify API returned value */
    if (retval != CMOX_CIPHER_SUCCESS)
    {
        printf("CBC ERROR\r\n");
    }

    printf("CBC encrypt data:\r\n");
    for(int i=0; i<computed_size; i++)
    {
        printf("%x",Computed_Ciphertext[i]);
    }
    printf("\r\n");
    /* Compute directly the plaintext passing all the needed parameters */
    /* Note: CMOX_AES_CBC_DEC_ALGO refer to the default AES implementation
     * selected in cmox_default_config.h. To use a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user can
     * directly choose:
     * - CMOX_AESFAST_CBC_DEC_ALGO to select the AES fast implementation
     * - CMOX_AESSMALL_CBC_DEC_ALGO to select the AES small implementation
     */

        /********************************************************************************
        *CRC-None解密
        ********************************************************************************/
    retval = cmox_cipher_decrypt(CMOX_AES_CBC_DEC_ALGO,                 /* Use AES CBC algorithm */
                                 Computed_Ciphertext, computed_size, /* Ciphertext to decrypt */
                                 Key, sizeof(Key),                      /* AES key to use */
                                 IV, sizeof(IV),                        /* Initialization vector */
                                 Computed_Plaintext, &computed_size);   /* Data buffer to receive generated plaintext */

    /* Verify API returned value */
    if (retval != CMOX_CIPHER_SUCCESS)
    {
        printf("CBC decrypt ERROR\r\n");
    }
    printf("CBC decrypt data:\r\n");

    {
        for(int i=0; i<computed_size; i++)
        {
            printf("%x",Computed_Plaintext[i]);
        }
    }
    printf("\r\ncomputed_size:%d\r\n",computed_size);

    /*******************************************************************************************
    *
    *SHA256演示
    ********************************************************************************************/
    const uint8_t Message[] =
    {
        0x6b, 0x91, 0x8f, 0xb1, 0xa5, 0xad, 0x1f, 0x9c, 0x5e, 0x5d, 0xbd, 0xf1, 0x0a, 0x93, 0xa9, 0xc8,
        0xf6, 0xbc, 0xa8, 0x9f, 0x37, 0xe7, 0x9c, 0x9f, 0xe1, 0x2a, 0x57, 0x22, 0x79, 0x41, 0xb1, 0x73,
        0xac, 0x79, 0xd8, 0xd4, 0x40, 0xcd, 0xe8, 0xc6, 0x4c, 0x4e, 0xbc, 0x84, 0xa4, 0xc8, 0x03, 0xd1,
        0x98, 0xa2, 0x96, 0xf3, 0xde, 0x06, 0x09, 0x00, 0xcc, 0x42, 0x7f, 0x58, 0xca, 0x6e, 0xc3, 0x73,
...
        0x28, 0xae, 0x3c, 0x9e, 0x03, 0x25
    };
    uint8_t computed_hash[CMOX_SHA256_SIZE];

    retval = cmox_hash_compute(CMOX_SHA256_ALGO,         /* Use SHA256 algorithm */
                               Message, sizeof(Message), /* Message to digest */
                               computed_hash,            /* Data buffer to receive digest data */
                               CMOX_SHA256_SIZE,         /* Expected digest size */
                               &computed_size);          /* Size of computed digest */

    /* Verify API returned value */
    if (retval != CMOX_HASH_SUCCESS)
    {
        printf("HASH ERROR\r\n");
    }
    printf("HASH data:\r\n");
    for(int i=0; i<computed_size; i++)
    {
        printf("%x ",computed_hash[i]);
    }

    while(1)
    {

    }

}

楼主:
结果:

验证:

AES加密

网友A(2024-08-16):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B: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C: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D: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