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000W 降压 DCDC 推荐什么芯片方案

楼主(2023-11-28):
比如 100V输入50V输出,用普通的BUCK方案?这么大功率岂不要很大的电感?

网友A:
才1000w,那做几兆瓦的怎么办

网友B:
50V 1000W不过20A,电感没多大的,用一个30A的磁环电感。

网友C:
让一群太监传授性经验

网友D(2024-01-29):
很简单就能做啊,PPEC有一款专门做移相全桥的电源芯片,还是免代码开发的。

网友E(2024-04-25):
不隔离就是首选BUCK,要想电感小可以提高频率,如果你频率能达到400K,电感只要拇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