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I2C总线上拉电阻选择

楼主(2023-11-28):
应根据总线最高速度选择适当阻值的上拉电阻将SDA和SCL这两个I2C信号连接到总线。如果总线最高速度为400 kHz,建议使用10 kΩ上拉电阻。如果最高速度为1 MHz,建议使用2 kΩ上拉电阻。
这说明上拉电阻大的时候总线的响应速度会慢于上拉电阻小的时候。

网友A:
电阻大的反应慢,但是省电,原来省电和频率速度是这个关系啊。

网友B:
这个配置成上拉以后还需要外接电阻吗

网友C:
这个是根据频率计算的嘛?

网友D:
上拉电阻需要消耗一定的电能,因此需要根据设备的工作电流和功耗要求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功耗越大的设备,需要选择较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E:
为什么电阻大反应慢啊

网友F:
常见的上拉电阻阻值有1K、1.5K、2.2K、4.7K、5.1K、10K等。

网友G:
I2C总线上的电容越大,最大电阻值也应该越大。

网友H:
在选择上拉电阻时,还需要考虑成本和可获得性。通常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常用的标准电阻值,如4.7kΩ、2.2kΩ等,以保证性能和成本的平衡。

网友I:
上拉电阻的阻值应选择在1kΩ到10kΩ之间

网友J:
快速模式下,为减少时钟上升时间,一般选择1K。

网友K:
I2C总线的工作电压会影响上拉电阻的选取。通常情况下,上拉电阻的阻值应在工作电压的范围内,以满足总线的电气特性要求。

网友L:
I2C总线的上拉电阻通常选择在2.2K~18K之间

网友M:
在高速通信时,下降时间越短越好,因此需要选择小阻值的上拉电阻,以缩短下降时间。

网友N:
I2C总线的上拉电阻通常位于总线的两端,一端连接电源,另一端连接I2C总线的SCL和SDA引脚。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位置可以保证总线的正常工作。

网友O:
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可以保证I2C总线的正常工作,并防止总线被拉低或过高。

网友P:
I2C总线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为1.5K到4.7K之间。

网友Q:
I2C总线的上拉电阻选择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关系到通信的稳定性和速率。

网友R:
I2C总线的电源电压通常为5V或3.3V。

网友S:
在选择上拉电阻时,需要考虑电源电压的情况,并选择合适的电阻值来保证总线的正常工作。

网友T:
每个上拉电阻的阻值至少为1.5KΩ。

网友U:
信号上升时间与上拉电阻的阻值有关。阻值越小,信号上升时间越短,但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加。

网友V:
上拉电阻的阻值也需要根据功耗和信号上升时间的要求来选择。如果要求信号上升时间较快,那么应该选择较小的上拉电阻,但这可能会增加功耗。因此,需要在功耗和信号上升时间之间进行权衡。

网友W:
上拉电阻的选择需要满足通信速率的要求,同时要保持适当的功耗。

网友X:
我还需要一个外部电阻后,这个配置拉起来

网友Y:
I2C总线的上升时间受到总线电容的影响。如果总线电容较大,那么应该选择较小的上拉电阻,以加快信号的上升时间。

网友Z:
I2C总线的上拉电阻值通常为2kΩ至10kΩ之间。

网友S:
上拉电阻越小,功耗也越小。

网友AA:
标准模式下,上拉电阻的典型值为10K

网友AB:
上拉电阻的阻值越大,功耗越小,但会影响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网友AA:
从机数量越多,总线的负载越大,需要选择较大的上拉电阻来保证总线的稳定性。

网友AC:
线上的电平从低变高时,电源通过上拉电阻对线上负载电容CL充电,这需要一定的上升时间。

网友AD:
iic总线上的电容越大,最大电阻值也应当越大。

网友AE:
上拉电阻的阻值应选择在1kω到10kω之间

网友AF:
快速模式下,为削减时钟上升时间,一样平常选择1k。

网友AG:
iic总线的上拉电阻凡是选择在2,2k~18k之间

网友AH:
在高速通信中,下降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AI:
上拉是不是就不需要外接电阻了啊?

网友AJ(2024-01-11):
选择适合的上拉电阻值可以包管iic总线的正常事情,并防备总线被拉低或者过高。

网友AK:
这个是按照频率计较的嘛?

网友AL:
片内的上拉电阻也是够用的。

网友AM:
上拉电阻影响时序

网友AN:
不一样的频率,匹配的电容是不一样的。

网友AO:
i2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的电阻值选择在1。5 k到4。7 k之间。

网友AP:
上拉电阻的选择必要满意通讯速度的请求,同时要连结得当的功耗。

网友AQ:
没特殊要求的MCU内置的上拉电阻也够用。

网友AR:
一些EEPROM器件的手册中也描述了不同速率下的上拉电阻的选择

网友AS: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电阻大反应慢啊

当电阻值较大时,电流通过电路的速度会减慢

网友AT:
上拉电阻,还是有一些讲究的。不然影响信号的强弱

网友AU:
我还必要一个外部电阻后,这个设置装备摆设拉起来

网友AV:
最大是1Mhz速度,应该10K欧就可以。

网友AW:
iic总线的上拉电阻值凡是为2kω至10kω之间。

网友AI(2024-02-25):
这个就是要做好取舍了。要么要低功耗要么要高速率

网友AX:
电阻越小速度越快

网友AY(2024-04-13):
大部分单片机的IO有内置的,我觉得用内置的就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