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读取I2C总线上未知器件的地址

楼主(2023-11-28):
如何读取I2C总线上未知器件的地址?
如果不确定一个器件的地址是什么,怎么读取出来。

楼主:
#include "Wire.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re.begin();
}

void loop() {
  byte error, address;
  int nDevices = 0;

  delay(5000);

  Serial.println("Scanning for I2C devices ...");
  for(address = 0x01; address < 0x7f; address++){
    Wire.beginTransmission(address);
    error = Wire.endTransmission();
    if (error == 0){
      Serial.printf("I2C device found at address 0x%02X\n", address);
      nDevices++;
    } else if(error != 2){
      Serial.printf("Error %d at address 0x%02X\n", error, address);
    }
  }
  if (nDevices == 0){
    Serial.println("No I2C devices found");
  }
}

楼主:
这是Arduino里面的,不大懂,这个endTransmission是怎么知道有没有的。

网友A:
遍历所有地址,测试是否有应答信号。

网友A:
由于7位地址的话,只有127个地址,所以遍历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