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OTP 仿真器的疑问

楼主(2023-11-28):
文档说OTP 仿真器USB供电,无需外置电源适配器,那么我在仿真的时候,系统可以通过这个仿真器供电吗?如果不可以,二者的地线是应该相连的吗

楼主:
给我自己顶上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回复啊

网友A:
如果电路板需要的功率很低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无论是何种供电情况 地线是一定要连在一次的

网友C:
最好不要使用仿真器给系统供电  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D:
无论可以不可以  地线一定是要连接在一起的 否则都不一定可以烧写程序

网友E:
小功率下问题不大  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离开了仿真器的连接 就必须独立供电啊

网友F(2023-12-30):
如果有其他系统组件(如目标系统)与OTP仿真器相连,确保这两者的地线相连接,以维持电气一致性。

网友F:
USB接口通常包括地线连接。通过连接仿真器的USB接口,也将与计算机或其他供电设备的USB地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F:
虽然OTP仿真器通过USB供电,但确保连接的计算机或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以满足仿真器的电源需求。

网友F:
通常来说,系统中各个模块的地线应该相连,以确保它们在电气上处于相同的参考电位。

网友F:
可以通过连接仿真器的USB接口,为仿真器供电。其实是最方便的。最简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