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64MHz 闪存STM32G0B1CEU6(STM32G0B1CCU6)STM32G0B1CBU6引脚配置图

楼主(2023-11-28):
STM32G0B1 32位微控制器具有最高512KB嵌入式闪存和144kB RAM存储器。该器件采用48-UFQFPN 引脚封装。它支持USB全速主机/设备、集成USB Type-C控制器和收发器、FDCAN协议以及多达8个UART。

STM32G0 32位微控制器 (MCU) 适合用于消费、工业和家电领域的应用,并可随时用于物联网 (IoT) 解决方案。这些微控制器具有很高的集成度,基于高性能ARM® Cortex®-M0+ 32位RISC内核,工作频率高达64MHz。

64MHz 闪存STM32G0B1CEU6(STM32G0B1CCU6)STM32G0B1CBU6 32位微控制器

楼主:
STM32G0B1CEU6(512KB)器件规格:
核心处理器:ARM® Cortex®-M0+
内核规格:32 位单核
速度:64MHz
连接能力:CANbus,HDMI-CEC,I²C,IrDA,LINbus,SPI,UART/USART,USB
外设:欠压检测/复位,DMA,I²S,POR,PWM,WDT
I/O 数:42
程序存储容量:512KB(512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EEPROM 容量:-
RAM 大小:144K x 8
电压 - 供电 (Vcc/Vdd):1.7V ~ 3.6V
数据转换器:A/D 17x12b SAR; D/A 2x12b
振荡器类型:外部,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48-UFQ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48-UFQFPN(7x7)

STM32G0B1CCU6(256KB)技术参数:
核心处理器:ARM® Cortex®-M0+
内核规格:32 位单核
速度:64MHz
连接能力:CANbus,HDMI-CEC,I²C,IrDA,LINbus,SPI,UART/USART,USB
外设:欠压检测/复位,DMA,I²S,POR,PWM,WDT
I/O 数:42
程序存储容量:256KB(256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EEPROM 容量:-
RAM 大小:144K x 8
电压 - 供电 (Vcc/Vdd):1.7V ~ 3.6V
数据转换器:A/D 17x12b SAR; D/A 2x12b
振荡器类型:外部,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48-UFQ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48-UFQFPN(7x7)

STM32G0B1CBU6(128KB)产品属性:
核心处理器:ARM® Cortex®-M0+
内核规格:32-位
速度:64MHz
连接能力:CANbus,HDMI-CEC,I²C,IrDA,LINbus,SPI,UART/USART,USB
外设:欠压检测/复位,DMA,I²S,POR,PWM,WDT
I/O 数:44
程序存储容量:128KB(128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EEPROM 容量:-
RAM 大小:144K x 8
电压 - 供电 (Vcc/Vdd):1.7V ~ 3.6V
数据转换器:A/D 17x12b SAR; D/A 2x12b
振荡器类型:外部,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48-UFQ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48-UFQFPN(7x7)

应用:
• 消费类应用
• USB/USB-C应用
• 节能应用(电池供电)
• 工业设备
• 控制应用
• 电机控制应用
• 家用电器
• 家居自动化
• 电动自行车
• 空调

注:本文部分内容与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
想不到G0系列的配置也这么强。

网友A(2024-07-11):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B: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C: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D: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E: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F:
一般PCB是V-CUT,

网友G: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H: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I: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J: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