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使用FIFO实现USART串口发送中断

楼主(2023-11-28):
fifo就不要造轮子了,用现成的就行了。linux内核中有目前人类写出的基于c语言的最强FIFO,请自行搜索学习《巧夺天工的kfifo》,kfifo精妙无比,实在是高,其中用到的环回特性,不仅可以用在FIFO中,我还想到了另一个用途,参加另一篇博文《整数的环回特性》。

直接把最常用的几个函数拷贝到STM32工程文件里,顺便把kfifo结构体中的自旋锁成员给屏蔽掉,这玩意只在多核才有用,在单核的32上没有作用,直接注释掉就行。然后把源码中自旋上锁、自旋解锁分别改成STM32的开中断、关中断(或者改成进入临界段、退出临界段,参考我的另一篇博文:《STM32使用中断屏蔽寄存器BASEPRI保护临界段+中断分组+抢占/响应优先级概念》),用以保护FIFO的读写索引。还要一个至关重要的min宏需要移植,此宏很有讲究,请一定要参考我的另一篇博文进行min宏的移植《求最小值的宏:#define min(x,y) x > y? y: x 中的陷阱》,否则在fifo写索引溢出时会触发bug。

typedef struct kfifo {
    uint8_t *buffer;     /* the buffer holding the data */
    uint16_t size;         /* the size of the allocated buffer */
    uint16_t in;           /* data is added at offset (in % size) */
    uint16_t out;          /* data is extracted from off. (out % size) */
    //spinlock_t *lock;          /* protects concurrent modifications 自旋锁*/
}gfifo_t;

uint16_t __kfifo_put(struct kfifo *fifo,
            const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len);
uint16_t __kfifo_get(struct kfifo *fifo,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len);

楼主:
要理解STM32的USART发送中断,首先要了解两个概念:发送数据寄存器DR、移位寄存器,我们发送数据时就是把数据写入DR就不管了,硬件一旦发现DR中有数据,就会自动把DR中的数据放到移位寄存器中,然后硬件逻辑才一位一位地把数据发出去。也就是说:DR空并不意味着发送已完成,移位寄存器空才是真正的发送完成。

STM32的USART发送中断有两个:

(1)“发送完成TC”中断,意思是移位寄存器已发送完成
(2)"数据寄存器空TXE"中断,要注意这个中断!一上电数据寄存器DR中是没有数据的,所以,一旦开启TXE中断(当然,开全局中断也得是开着的),就会立即进入中断服务函数。这就指示我们:不要在初始化中开启TXE中断,而是要在打算发数据时才开。

楼主:
以下是F103C8T6的USART1初始化
//串口1初始化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指出中断通道为UASRT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收寄存器非空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开启串口发送完成中断(移位寄存器发送完成)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开启串口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只要DR空就中断,实际上,这句话会导致立马中断,因为此时DR确实是空的,所以一般只在发送时才enable它,而不会在初始化时就enable它)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楼主:
使用FIFO进行中断式发送的步骤如下:

①把想发的n个字节数据填入FIFO
②开启TXE中断

/*
通过中断发送数据
返回:1成功,0失败
*/
int16_t uart1_send_by_int(const 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
{
        if(get_fifo_unused_size(&uart1TxFifo) >= len)//只有空闲区>len,才执行发送程序
        {
                gfifo_put(&uart1TxFifo, data, len);
        }
        else
        {
                rtt_printf("uart1 SendFifo has no space\r\n");//程序走到这里,意味着FIFO缓冲不足,会出现发送丢失
                return 0;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return 1;
}

楼主:
执行完上述发送函数后,硬件发现DR寄存器中没有数据,会立即进入TXE中断,接下来我们写TXE中断的服务函数:
//串口1的所有中断服务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数据寄存器DR空中断TXE
        {
                if(get_fifo_used_size(&uart1TxFifo) > 0)//main调用链中操作uart1TxFifo的地方必须禁掉本中断(或全局中断)
                {
                        uint8_t sendCh;
                        //从FIFO中取出一个字节并发送,这个字节一旦被从DR移入移位寄存器,就会再次进入本中断
            gfifo_get(&uart1TxFifo, &sendCh, 1);
                        USART1->DR = sendCh;
                }
                els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FIFO中的所有数据都已发完,关中断
                }
        }
}

网友A:
FIFO就是先进先出设计理念的控制策略

网友B:
先进先出是队列吗

网友C:
接收溢出中断(USART_IT_ORE)的使能是在USART_IT_RXNE使能的同时有效的。这意味着当你使能了接收溢出中断时,也需要使能接收中断,以便在处理接收溢出中断之前能够接收到所有的数据

网友D:
在FIFO发送过程中,应确保FIFO不会发生溢出。如果FIFO缓冲区大小较小,可以采用FIFO空和满中断来避免溢出。

网友E:
在FIFO发送过程中,可能会遇到FIFO满、发送错误等异常情况。需要编写异常处理函数,在中断处理过程中对异常情况进行处理,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F:
在使用USART模块的发送中断功能之前,需要先使能发送中断。可以通过设置USART_CR1寄存器的TXEIE位来使能发送中断。

网友G:
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不能过长,否则可能会导致其他中断无法及时处理,从而影响系统的实时性能

网友H:
需要正确配置FIFO的相关参数,如FIFO的深度、数据读取指针、数据写入指针等。在配置FIFO时,需要注意FIFO的深度不能过大,否则可能会导致系统卡顿或性能下降。此外,还需要合理设置数据读取指针和数据写入指针,以保证数据的有序传输。

网友I:
配置USART的中断优先级,确保发送中断能够及时响应。

网友J:
需要根据USART的发送速率和数据包大小等参数配置FIFO的大小和深度,以确保发送数据不会丢失。

网友K:
使用FIFO实现USART串口发送中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提高发送数据的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L: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系统性能要求,选择合适的FIFO缓冲区大小。缓冲区过小可能导致数据丢失或发送中断频繁触发,缓冲区过大则会占用过多的内存资源。

网友M:
根据具体需求设置合适的中断触发条件,如FIFO缓冲区满、FIFO缓冲区数据量超过某个阈值等。

网友N:
硬件FIFO通常比软件FIFO更快,但成本更高。

网友:
实现FIFO发送中断时,需要注意程序的流程和逻辑,以保证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性

网友O:
使用FIFO发送数据时需要考虑功耗管理,以避免功耗过高。

网友N:
在FIFO满或FIFO为空时触发中断。

网友P:
果需要保证数据发送的顺序,可以在FIFO中使用链表结构或者环形缓冲区,并在发送中断处理函数中维护数据发送的顺序。

网友Q:
在接收中断处理函数中,需要读取FIFO缓冲区中的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
数据包在FIFO中的正确发送顺序,以避免数据包的丢失或乱序。

网友F:
用STM32的FIFO实现USART串口发送中断时,需要注意使能接收溢出中断,检查接收溢出中断的状态

网友Q:
正确控制FIFO的读写操作,以保证FIFO能够有效地存储和传输数据。在读写FIFO时,需要注意FIFO的缓冲区大小和数据格式,以及FIFO的读写优先级。

网友R:
配置USART的中断优先级,保证发送中断时响应及时。

网友S:
通过调整FIFO缓冲区大小、发送中断触发条件、中断处理函数等方式,不断提高系统的性能。

网友T:
需要对USART串口发送中断进行调试和优化,以保证其在各种工况下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U:
在使用FIFO实现USART串口发送中断时,需要注意FIFO的大小和触发水平的选择,以及发送数据的速度和稳定性等问题,并注意中断的优先级和响应时间等问题。

网友V:
在使用FIFO实现USART串口发送中断时,需要注意FIFO的大小和触发水平的选择,以及发送数据的速度和稳定性等问题。此外,还需要注意中断的优先级和响应时间等问题。

网友W:
在没有开启USART_IT_ERR的情况下,只能通过USART_GetFlagStatus()函数来检查接收溢出中断的状态。这意味着当你开启了接收溢出中断时,你需要定期检查这个标志位,以便能够在发生接收溢出时及时进行处理。

网友X:
USART的FIFO缓冲区大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

网友Y:
在实现FIFO中断发送时,要注意程序流程和逻辑,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Z:
当使用FIFO发送数据时,需要考虑电源管理,以避免过度的功耗。

网友AA:
在发送中断处理函数中,需要清空FIFO缓冲区,以便下一次发送数据。

网友AB:
当FIFO满或空时触发中断。

网友AC:
在接收中断处理函数中,需要从FIFO缓冲区中读取数据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AD:
FIFO中数据包的正确发送顺序,以避免数据包丢失或混乱。

网友AE:
在阻塞模式下,发送或接收操作会一直等待,直到数据被成功发送或接收。在非阻塞模式下,发送或接收操作会立即返回,无论操作是否成功。

网友AF:
在使用FIFO时,需要配置FIFO的大小和触发水平。可以通过设置USART_CR1寄存器的FIFOEN和TXFTH寄存器来配置FIFO的大小和触发水平。

网友AG:
为了保证USART串口中断发送在各种工作条件下的稳定性和性能,需要对USART串口中断发送进行调试和优化。

网友AH:
根据实际需要为USART的FIFO选择合适的缓冲区大小。

网友AI:
中断处理函数应尽快将数据从FIFO缓冲区发送出去,并在发送完成后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AJ:
需要将要发送的数据写入USART_TDR寄存器中。可以通过轮询或者中断的方式来实现发送数据。

网友F:
需要在发送数据之前先检查FIFO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可供存储,以及FIFO是否处于正常传输状态等。

网友AI:
需要将数据写入FIFO缓冲区,并设置相应的状态位,以便触发中断。

网友AK:
在使用USART模块之前,需要先配置USART模块的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可以通过设置USART_CR1、USART_CR2和USART_CR3寄存器来配置USART模块的参数。

网友AL:
使用FIFO实现USART串口发送中断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提高发送数据的速度和稳定性

网友AM(2024-01-23):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AN: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AO: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