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个严谨的FIFO(RING BUFF)

楼主(2023-11-28):
1、概述
        该FIFO主要用于处理STM32的相关外设数据接收和发送使用。按照在STM32无操作系统(裸机)情况下使用时FIFO写入位置的不同,将FIFO分为两类。

主函数写入
        使用场景:

                串口发送,主函数将串口数据压入到发送FIFO,调用发送函数将FIFO数据读取到发送缓冲区,发送完成中断时,继续判断FIFO中是否存在新的待发送数据,继续进行发送。

        存在的问题:

                调用串口发送函数时,串口繁忙,数据积压在FIFO中。进入发送完成中断后,此时FIFO正在写入,完成中断不能实现FIFO剩余数据的发送

        解决措施:

                使用定时器,定时对发送FIFO的使用量进行监控,不空则进行数据发送。

外设中断写入
        使用场景:

                串口接收,中断中将数据压入到接收FIFO

        存在的问题:

                串口接收中断时,要将数据写入到FIFO中,此时FIFO正在主函数中进行访问(busy)无法将数据进行写入。数据若不进行备份,则跳出中断后数据丢失。

        解决措施:

                提供备份缓冲区,当中断写入数据时FIFO繁忙,将数据写入到备份缓冲区

        存在问题2:

                备份缓冲区数据什么时候写入到FIFO。

        解决措施:

                再次进入中断时,先将备份缓冲区数据写入到FIFO,再将新接收到的数据写入到FIFO。

                若后续无中断进入,通过定时器回调功能实现备份缓冲区数据的写入功能。

为什么要设置繁忙标志
        因为涉及到主函数与中断同时进行读写FIFO参数的情况,可能出现全局变量错误的情况,导致程序崩溃。程序方面FIFO可能被主函数和中断访问的变量使用volatile进行限制。

繁忙标志位什么时候置位
        主函数对FIFO进行操作时需要对BUSY进行置位和复位操作

        中断操作时进行busy的判断,因为中断高于主函数,不存在中断被主函数打断问题,所以中断不用对busy进行置位复位操作

定时器与数据外设(串口)中断优先级问题
        定时器的优先级需要高于外设中断优先级。同时在中断中进行FIFO处理时还需要对INT标志位进行置位复位操作

楼主:
2、FIFO结构体及说明

typedef struct FifoTypeDef
{
    //构成链表。
    struct FifoTypeDef*     Next;

    //FIFO节本元素。
    volatile INT16U         Depth;              //FIFO的深度
    volatile INT16U         CntUsed;            //使用了的元素个数
    INT8U*                                 Push;               //写入的位置
    INT8U*                                 Pull;               //读取的位置。
    INT8U*                  Buf;                //数据缓冲区
    //FIFO计算元素
    INT8U*                  EndPos;                 //缓冲区的结尾处指针。

    //FIFO类型
    FifoType                Type;

    //标志位。                                        写                读
    INT8U                   InitFlag;      //    主颜色初始化      所有FIFO相关函数。
    volatile INT8U          BusyFlag;      //      主函数             中断
    volatile INT8U          IntFlag;       //       中断            定时器中断

    //中断写入时的备份缓冲区。
    volatile INT16U         BackCount;
    INT8U*                  BackBuf;

    //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
    void                    (*func_timmer)();
}FifoTypeDef;

楼主:
基本元素

Depth:FIFO的深度,能存储原始的个数(元素的大小为1字节)
CntUsed:FIFO使用了的个数
Push:FIFO的写入指针
Pull:FIFO的读取指针
Buf:FIFO的缓冲区

楼主:
扩展元素

Next:用于构成FIFO链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FIFO的遍历
EndPos:缓冲区的结尾地址,用于计算
Type:FIFO的类型,中断写入,还是主函数写入
InitFlag:初始化标志位
BusyFlag:FIFO繁忙标志位
InitFlag:FIFO在中断中进行操作标志位
BackCount:备份缓冲区使用了的数量
BackBuf:备份缓冲区
func_timer():FIFO的定时器回调函数

楼主:
3、相关函数说明
3.1相关宏定义

#define FIFO_SET_BUSY(fifo)     (fifo->BusyFlag = 1)
#define FIFO_RESET_BUSY(fifo)   (fifo->BusyFlag = 0)
#define FIFO_GET_BUSY(fifo)     (fifo->BusyFlag == 1? 1:0)

#define FIFO_SET_INT(fifo)      (fifo->IntFlag = 1)
#define FIFO_RESET_INT(fifo)    (fifo->IntFlag = 0)
#define FIFO_GET_INT(fifo)      (fifo->IntFlag == 1? 1:0)

#define FIFO_INIT_CHECK(fifo)   (fifo->InitFlag == 1? 1:0)

楼主:
置位,复位,查询FIFO的繁忙,中断,初始化状态。

楼主:
3.2内部函数
3.2.1相关指针操作函数
指针的相关操作函数,主要用于对FIFO的push和pull指针进行更新,同时在查询FIFO时查询位置到FIFO缓冲容量结尾的元素个数的计算。

static inline void func_fifo_PushOffset(FifoTypeDef* fifo,INT16U offset)
{
        fifo->Push += offset;
        if(fifo->Push > fifo->EndPos)
        {
                fifo->Push = fifo->Push - fifo->Depth;
        }
}

楼主:
更新push指针的位置。需要注意到FIFO的缓冲区结尾时回头的情况
static inline void func_fifo_PullOffset(FifoTypeDef* fifo,INT16U offset)
{
        fifo->Pull += offset;
        if(fifo->Pull > fifo->EndPos)
        {
                fifo->Pull = fifo->Pull - fifo->Depth;
        }
}

楼主:
更新pull指针的位置,同上。
static inline INT16U func_fifo_CalPoint2end(FifoTypeDef* fifo, INT8U* point)
{
        return  fifo->EndPos - point + 1;
}
计算某个指针到fifo缓冲末尾的元素个数。

楼主:
3.2.2底层操作函数
        FIFO的底层操作函数,底层操作函数不对FIFO的标志位进行判断,时主函数和中断操作FIFO的具体实现步骤。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unc_fifo_CmpLower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比较FIFO重数据的底层函数,不进行标志位操作。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ind
*                           从FIFO的pull后面的第ind个开始
*          len
*                           比较的长度为len
*          data
*                           比较的数据
*          timeout
* @retval  FifoErr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0263]@DATA[/url]    2021.09.03
* [url=home.php?mod=space&uid=638116]@auth[/url]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static FifoErr func_fifo_CmpLower(FifoTypeDef* fifo, const INT16U ind, const INT16U len, const INT8U* data)
{
    //判断FIFO中是否有足够的数量进行比较。
        if(ind + len > fifo->CntUsed)
    {
        return FIFO_ENUM;
    }

        //上面的判断可以保证开始比较的位置+len不会超过FIFO的容量。
    INT8U* point = fifo->Pull + ind;
    if(point > fifo->EndPos)
            point = point - fifo->Depth;

    INT16U len2end = func_fifo_CalPoint2end(fifo,point);
    if(len2end >= len)
    {
        if(memcmp(data,point,len) == 0)
        {
            return FIFO_EOK;
        }
        else
        {
            return FIFO_EFAILED;
        }
    }
    else
    {
        if(memcmp(data,point,len2end) == 0 && memcmp(data+len2end,fifo->Buf,len-len2end) == 0 )
        {
            return FIFO_EOK;
        }
        else
        {
            return FIFO_EFAILED;
        }
    }
}

/**
***************************************************
* @brief   func_fifo_DeleteLower
* @note    删除FIFO数据的底层函数,不进行标志位操作。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num
*                           删除的元素个数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DeleteLower(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
    //删除的数据大于FIFO已使用数据。
    if(num > fifo->CntUsed)
    {
        return FIFO_ENUM;
    }

    //开始删除数据
    INT16U len2end = func_fifo_CalPoint2end(fifo,fifo->Pull);
    if(len2end >= num)
    {
        memset(fifo->Pull , 0 , num);
    }
    else
    {
        memset(fifo->Pull , 0 , len2end);
        memset(fifo->Buf , 0 , num - len2end);
    }
    fifo->CntUsed -= num;
    func_fifo_PullOffset(fifo,num);
    return FIFO_EOK;
}
/**
***************************************************
* @brief   func_fifo_Push2Back
* @note    中断中进行FIFO写入操作时,FIFO繁忙调用该函数写入到back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num
*                           删除的元素个数
*          data
*                           指向写入数据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static void func_fifo_Push2Back(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
    INT16   offset = 0;

    INT8U*  srcpos = 0;
    INT8U*  despos = 0;
    INT16U  len = 0;

    //现有数据和待写入数据的总数大于BACK的容量,进行元素替换操作。
    if(num + fifo->BackCount > fifo->Depth)
    {
            offset = num + fifo->BackCount - fifo->Depth;
            //现有元素全部被替换。
            if(offset >= fifo->BackCount)
            {
                    offset = num - fifo->Depth;
                    //写入新数据
                    srcpos = data+offset;
                    despos = fifo->BackBuf;
                    len = fifo->Depth;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else
            {
                    //更新原有数据
                    srcpos = fifo->BackBuf + offset;
                    despos = fifo->BackBuf;
                    len = fifo->BackCount - offset;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写入新数据。
                    srcpos = data;
                    despos = despos + len;
                    len = num;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fifo->BackCount = fifo->Depth;
    }
    //现有数据和待写入数据的总数不大于FIFO的容量,将现有数据附加到back
    else
    {
                srcpos = data;
                despos = fifo->BackBuf + fifo->BackCount;
                len = num;
                fifo->BackCount += num;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

/**
***************************************************
* @brief   func_fifo_Push2Fifo
* @note    将数据写入到FIFO缓冲区中,仅在FIFO不繁忙时调用,
*          1、首先将Back数据写入到FIFO中。
*          2、将待写入数据写入到FIFO中。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num
*                           删除的元素个数
*          data
*                           指向写入数据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static void func_fifo_Push2Fifo(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
        INT16   offset = 0;
        INT16   len2end = func_fifo_CalPoint2end(fifo,fifo->Push);
        INT16   num2push = 0;

        INT8U*  srcpos = 0;
        INT8U*  despos = 0;
        INT16U  len = 0;

        //back数据和data数据之和大于depth,存在back和data丢弃数据的情况。
        if(fifo->BackCount + num > fifo->Depth)
        {
                num2push = fifo->Depth;
                offset = fifo->BackCount + num -fifo->Depth;
        }
        else
        {
                num2push = fifo->BackCount + num;
        }

        //到FIFO结尾可以容纳写入的数据,说明不存在覆盖情况。将back和带写入数据写入即可。
        if(len2end >= num2push)
        {
                //写入BACK
                srcpos = fifo->BackBuf;
                despos = fifo->Push;
                len = fifo->BackCount;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写入data
                srcpos = data;
                despos = despos + len;
                len = num;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存在回头写的情况
        else
        {
                //偏移量大于back的个数,back区域不执行写入操作。
                if(offset >= fifo->BackCount)
                {
                        //写入到队尾。
                        srcpos = data + offset - fifo->BackCount;
                        despos = fifo->Push;
                        len = len2end;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重头写入
                        srcpos = srcpos + len;
                        despos = fifo->Buf;
                        len = num2push - len2end;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写入备份区域和数据区域数据。
                else
                {
                        INT16U back2push = fifo->BackCount - offset;
                        if(len2end >= back2push)
                        {
                                //写入back
                                srcpos = fifo->BackBuf + offset;
                                despos = fifo->Push;
                                len = back2push;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写入DATA到队尾
                                srcpos = data;
                                despos = despos + len;
                                len = len2end - len;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重头写
                                srcpos = data + len;
                                despos = fifo->Buf;
                                len = num2push - back2push ;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else
                        {
                                //写入back
                                srcpos = fifo->BackBuf + offset;
                                despos = fifo->Push;
                                len = len2end;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重头写BACK
                                srcpos = srcpos + len;
                                despos = fifo->Buf;
                                len = back2push - len;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写DATA
                                srcpos = data;
                                despos = despos + len;
                                len = num2push - back2push;
                                memcpy(despos, srcpos, len);
                        }
                }
        }
        fifo->BackCount = 0;
        if(num2push + fifo->CntUsed > fifo->Depth)
        {
                num2push -= 1;
                num2push += 1;
        }
        func_fifo_PushOffset(fifo,num2push);

        fifo->CntUsed += num2push;
        if(fifo->CntUsed >= fifo->Depth)
        {
                fifo->CntUsed = fifo->Depth;
                fifo->Pull = fifo->Push;
        }
}

static FifoErr func_fifo_PullLower(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INT16U* len, INT8U mode)
{
    INT16U  len2end = func_fifo_CalPoint2end(fifo,fifo->Pull);
    INT16U  num2pull = 0;

    if(fifo->CntUsed == 0)
    {
            return FIFO_ENUM;
    }

    //全部模式
    if(mode == 0)
    {
            if(fifo->CntUsed >= num)
            {
                    num2pull = num;
            }
            else
            {
                    return FIFO_ENUM;
            }
    }
    //PART模式
    else
    {
            if(fifo->CntUsed >= num)
            {
                    num2pull = num;
            }
            else
            {
                    num2pull = fifo->CntUsed;
            }
            *len = num2pull;
    }

        if(len2end >= num2pull)
        {
                memcpy(data , fifo->Pull , num2pull);
                memset(fifo->Pull , 0 , num2pull);
        }
        //需要重头读取。
        else
        {
                memcpy(data , fifo->Pull, len2end);
                memset(fifo->Pull , 0 , len2end);
                memcpy(data+len2end , fifo->Buf , num2pull-len2end);
                memset(fifo->Buf , 0 , num2pull-len2end);
        }
        //读位置和使用量更新。
        func_fifo_PullOffset(fifo,num2pull);
        fifo->CntUsed -= num2pull;
        return FIFO_EOK;
}

楼主:
3.2.3FIFO函数实现
        获取FIFO驱动的版本和FIFO定时器的初始化。
/**
***************************************************
* @brief   func_fifo_GetVer
* @note    获取FIFO文件的版本号。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INT16U func_fifo_GetVer()
{
        return VER_FIFO;
}

/**
***************************************************
* @brief   func_fifo_Init
* @note    启动FIFO使用的定时器。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void func_fifo_Init()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4;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4);
}

楼主:
  创建FIFO,初始化FIFO的相关遍历,初始化FIFO的链表
/**
***************************************************
* @brief   func_fifo_Create
* @note    创建FIFO
* @param   depth
*               FIFO的深度。
*          type
*               FIFO类型,是中断写入还是中断读取。
* @retval  0:
*                           失败
*                    其他:
*                           成功,FIFO指针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TypeDef* func_fifo_Create(INT16U depth, FifoType type)
{
    FifoTypeDef* p = FifoChain;

    if(p == NULL)
    {
        p = malloc(sizeof(FifoTypeDef));
        if(p == NULL)
        {
            return NULL;
        }
        FifoChain = p;
    }

    else
    {
            while(p->Next != NULL)
            {
                    p = p->Next;
            }
            p->Next = malloc(sizeof(FifoTypeDef));
            p = p->Next;
            if(p == NULL)
                {
                        return NULL;
                }
    }

    p->Buf = malloc(depth);
    if(p->Buf == NULL)
    {
            if(FifoChain ==  p)
            {
                    FifoChain = 0;
            }
        free(p);
        return NULL;
    }
    memset(p->Buf,0,depth);

        p->BackBuf = malloc(depth);
        if(p->BackBuf == NULL)
        {
            if(FifoChain ==  p)
            {
                    FifoChain = 0;
            }
            free(p->Buf);
            free(p);
                return NULL;
        }
        p->BusyFlag = 0;
        p->IntFlag = 0;
        p->BackCount = 0;

    p->Type         = type;
    p->Next         = NULL;
    p->InitFlag     = 1;
    p->Depth        = depth;
    p->CntUsed      = 0;
    p->Push         = p->Buf;
    p->Pull         = p->Buf;
    p->EndPos       = p->Buf + p->Depth - 1;

    return p;
}

楼主:
FIFO元素的写入,包括中断写入和普通写入两种。中断写入首先进行busy标志位判断,busy时将数据写入到back。
/**
***************************************************
* @brief   func_fifo_Push
* @note    向FIFO中写入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num
*                            写入的数据量
*          data
*                            指向写入的数据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Push(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func_fifo_Push2Fifo(fifo, num,  data);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FIFO_EOK;
}

FifoErr func_fifo_PushInt(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INT(fifo);
    if(FIFO_GET_BUSY(fifo))
    {
            func_fifo_Push2Back(fifo, num,  data);
    }
    else
    {
            func_fifo_Push2Fifo(fifo, num,  data);
    }
    FIFO_RESET_INT(fifo);
    return FIFO_EOK;
}

楼主:
FIFO数据的读取。分为三个函数

func_fifo_Pull:读取FIFO的数据,若读取个数大于FIFO的使用量返回错误

func_fifo_PullPart:部分读取,当读取数大于FIFO的使用量时,读取FIFO已使用的个数。

func_fifo_PullPartInt:中断中使用,进行部分读取。

楼主:
/**
***************************************************
* @brief   func_fifo_Pull
* @note    从FIFO中读取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num
*                            读取的数据量
*          data
*                            指向读取数据缓存区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Pull(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
        FifoErr ret = FIFO_EOK;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ret = func_fifo_PullLower(fifo, num, data, 0, 0);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ret;
}

FifoErr func_fifo_PullPart(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INT16U* len)
{
        FifoErr ret = FIFO_EOK;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ret = func_fifo_PullLower(fifo, num, data, len, 1);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ret;
}

FifoErr func_fifo_PullPartInt(FifoTypeDef* fifo, INT16U num, INT8U* data, INT16U* len)
{
        FifoErr ret = FIFO_EOK;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INT(fifo);
        if(FIFO_GET_BUSY(fifo))
        {
                ret = FIFO_EFAILED;
        }
        else
        {
                ret =func_fifo_PullLower(fifo, num, data, len, 1);
        }
        FIFO_RESET_INT(fifo);
        return ret;
}

楼主:
FIFO数据的拷贝,只进行数据拷贝,不操作FIFO的相关指针

/**
***************************************************
* @brief   func_fifo_Copy
* @note    从FIFO中读取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ind
*                            从FIFO的pull后面的第ind个开始
*          len
*                           拷贝数据的长度
*          data
*                            拷贝数据的缓冲区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Copy(FifoTypeDef* fifo , INT16U ind, INT16U len, INT8U* data)
{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读取数据量大于FIFO容量,不进行读取操作。
    if(ind + len > fifo->CntUsed)
    {
        //释放FIFO繁忙标志位。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FIFO_ENUM;
    }

    //开始数据拷贝
    INT8U* point = fifo->Pull + ind;
    if(point > fifo->EndPos)
    {
        point = point - fifo->Depth;
    }
    INT16U len2end = func_fifo_CalPoint2end(fifo,fifo->Pull);
    if(len2end >= len)
    {
        memcpy(data,point,len);
    }
    else
    {
        memcpy(data , point , len2end);
        memcpy(data+len2end , fifo->Buf , len-len2end);
    }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FIFO_EOK;
}

楼主:
删除FIFO中的元素
/**
***************************************************
* @brief   func_fifo_Delete
* @note    从FIFO中删除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num
*                           删除数据的个数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Delete(FifoTypeDef* fifo , INT16U num)
{
    FifoErr err = FIFO_EOK;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err =  func_fifo_DeleteLower(fifo, num);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err;
}

楼主:
比较FIFO重的元素,不对FIFO指针进行操作。

/**
***************************************************
* @brief   func_fifo_Cmp
* @note    比较FIFO中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ind
*                            从FIFO的pull后面的第ind个开始
*          len
*                           比较的长度为len
*          data
*                            比较的数据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timeout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Cmp(FifoTypeDef* fifo, INT16U ind, INT16U len, INT8U* data)
{
        FifoErr err = FIFO_EOK;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err = func_fifo_CmpLower(fifo, ind, len, data);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err;
}

楼主:
查找FIFO中的元素,对不符合元素进行删除,直到查找到或者FIFO容量不符合查找长度时停止
/**
***************************************************
* @brief   func_fifo_FindDelete
* @note    比较FIFO中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ind
*                            从FIFO的pull后面的第ind个开始
*          len
*                           比较的长度为len
*          data
*                            比较的数据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timeout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FindDelete(FifoTypeDef* fifo, INT16U len, INT8U* data)
{
    INT16U          cycle = 0;
    FifoErr         err = FIFO_EOK;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err = FIFO_EFAILED;
    while((fifo->CntUsed - cycle) >= len)
    {
            err = func_fifo_CmpLower(fifo, cycle++, len, data);
        if(err == FIFO_EOK)
        {
            break;
        }
    }
    func_fifo_DeleteLower(fifo, cycle-1);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err;
}

楼主:
从FIFO的指定位置开始查找,不进行元素的删除和相关指针的操作

楼主:
/**
***************************************************
* @brief   func_fifo_FindDelete
* @note    比较FIFO中数据
* @param   fifo
*                           指向待操作的FIFO,
*          ind
*                            从FIFO的pull后面的第ind个开始
*          len
*                           比较的长度为len
*          data
*                            比较的数据
*          timeout
*                           等待busy 超时时间,单位ms
*          timeout
* @retval  FifoErr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FifoErr func_fifo_Find(FifoTypeDef* fifo, INT16U ind, INT8U* data, INT16U len,  INT16U* pos)
{
    FifoErr err = FIFO_EOK;
    INT16U      cycle = 0;

    if(FIFO_INIT_CHECK(fifo) == 0)
    {
            return FIFO_EINIT;
    }

        FIFO_SET_BUSY(fifo);
    INT16U times = fifo->CntUsed - ind - len - 1;
    err = FIFO_EFAILED;
    while(cycle < times)
    {
        if(func_fifo_CmpLower(fifo, ind+cycle, len, data) == FIFO_EOK)
        {
            err = FIFO_EOK;
            *pos = cycle;
            break;
        }
        cycle++;
    }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err;
}

楼主:
获取FIFO的使用量,需要操作busy标志位
INT16U func_fifo_GetUsed(FifoTypeDef* fifo)
{
        INT16U num = 0;

        FIFO_SET_BUSY(fifo);
        num = fifo->CntUsed;
        FIFO_RESET_BUSY(fifo);
        return num;
}

楼主:
FIFO使用定时器的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中判断FIFO的标志位。对不同类型的FIFO执行不同的操作。

中断写入类型的FIFO,进行备份去数据的写入
/**
***************************************************
* @brief   func_fifo_TimerCallBack
* @note    FIFO链表定时器中断回调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data    2021.09.03
* @auth    WXL
* @his     1.0.0.0     2021.09.03     WXL
*               create
***************************************************
**/
void func_fifo_TimerCallBack()
{
        FifoTypeDef*    point = FifoChain;

        while(point!= NULL)
        {
                //FIFO 不繁忙   不在中断中
                if(FIFO_GET_BUSY(point) == 0 && FIFO_GET_INT(point) == 0)
                {
                        if(point->Type == FIFO_TYPE_INT_PUSH && point->BackCount != 0)
                        {
                                func_fifo_Push2Fifo(point, 0, 0);
                        }
                        else if(point->Type == FIFO_TYPE_INT_PULL && point->CntUsed != 0)
                        {
                                point->func_timmer();
                        }
                }
                point = point->Next;
        }
}

网友A:
有没有完整的例子程序?

网友B:
这个FIFO应该是MCU自动控制的吧

网友C:
FIFO是什么啊

网友D(2024-08-16):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E: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F: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G: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H: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I: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J: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K: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L: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M:
在电路中有部分电子元器件比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