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段码屏抗干扰驱动芯片VK1C21A

楼主(2023-11-28):
产品品牌:永嘉微电/VINKA

产品型号:VK1C21A

封装形式:SSOP48

概述

VK1C21A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的LCD驱动器,可支持最大128点(32SEGx4COM)

的LCD屏,也支持2COM和3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4个通信脚配置显示参数和发送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具备高抗干扰,显示效果好,静电耐压高等优良特性,可替代市面上大部分LCD驱动芯片。Z42+179

特点

•工作电压 2.4-5.2V

•内置256 kHz RC振荡器(上电默认)

•可外接32.768kHz晶体振荡器(OSCO,OSCI)

•可外接时钟源(OSCI)

•偏置电压(BIAS)可配置为1/2、1/3

•COM周期(DUTY)可配置为1/2、1/3、1/4

•内置显示RAM为32x4位

•帧频为80Hz

•蜂鸣器频率可配置为2kHz、4kHz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时基和看门狗共用1个时钟源,可配置8种频率

•时基或看门狗溢出信号输出脚为/IRQ脚

•3/4线串行接口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写命令和读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3种显示数据的访问方式

•高抗干扰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VDD)

•封装

SSOP48(300mil)(15.9mm x 7.5mm PP=0.635mm)

DICE

COG

LCD/LED控制器及驱动器系列芯片简介如下:

RAM映射LCD控制器和驱动器系列:

VK1024B  2.4V~5.2V  6seg*4com  6*3  6*2  偏置电压1/2 1/3  S0P16 省电模式

VK1056B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OP24 省电模式

VK1056C  2.4V~5.2V  14seg*4com  14*3  14*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4 省电模式

VK1072B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C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OP28 省电模式

VK1072D  2.4V~5.2V  18seg*4com 18*3  18*2  偏置电压1/2 1/3  SSOP28 省电模式

VK1088B  2.4V~5.2V  22seg*4com 22*3  22*2  偏置电压1/2 1/3 QFN32(4*4mm PP=0.4mm)超小体积

VK1128C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QFN48 (5*5mm PP=0.35mm)超小体积

VK0192M  2.4V~5.2V  2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 省电模式

VK0256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B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0256C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52 省电模式

VK0384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64 省电模式

VK1621    2.4V~5.2V  32seg*4com  32*3 32*2       偏置电压1/2 1/3   LQFP44(QFP44正方形)/LQFP48/SSOP48/SDI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2   2.4V~5.2V  32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44/LQFP48/LQFP52/LQFP64/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3  2.4V~5.2V  48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5  2.4V~5.2V  64seg*8com          偏置电压1/4    LQFP100/QFP100;DICE/DIE

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省电模式

VK1626  2.4V~5.2V  48seg*16com         偏置电压1/5    LQFP100/QFP100;DICE/DIE裸片(绑定COB)  省电模式

——————————————————————————————————————————————————

高抗干扰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1C21A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SSO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B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4线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C  2.4~5.2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LQFP4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DA 2.4~5.2V  18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8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1C21EA  2.4~5.2V  1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3线通讯接口   SSOP24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VK2C21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AA 2.4~5.5V  20seg*4com  16*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BA 2.4~5.5V  16seg*4com 1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SOP2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C  2.4~5.5V  12seg*4com  8*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SOP2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1D  2.4~5.5V  8seg*4com 4*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NSOP16;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A  2.4~5.5V    44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52;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2B  2.4~5.5V  40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A  2.4~5.5V  56seg*4com  52*8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3B  2.4~5.5V  36seg*8com    偏置电压1/3 1/4  I2C通讯接口 LQFP48;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A  2.4~5.5V  72seg*4com  68*8 60*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80;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VK2C24B  2.4~5.5V  56seg*4com  52*8 44*16  偏置电压1/3 1/4 1/5 I2C通讯接口 LQFP64;DICE/DIE裸片(绑定COB);COG(绑定玻璃)    高抗干扰/抗噪/低功耗

——————————————————————————————————————————————————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075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超低功耗/抗干扰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6*6超小体积) 超低功耗/抗干扰

——————————————————————————————————————————————————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1com 偏置电压 --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可视角大,对比度好,不闪烁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