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通过PWM实现呼吸灯功能

楼主(2023-11-28):
  1. /*_____ I N C L U D E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nclude "ML51.h"

  3. #include        "project_config.h"

/*_____ D E C L A R A T I O N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latile uint8_t u8TH0_Tmp = 0;
volatile uint8_t u8TL0_Tmp = 0;

//UART 0
//bit BIT_TMP;
//bit BIT_UART;
//bit uart0_receive_flag=0;
//unsigned char uart0_receive_data;

/*_____ D E F I N I T I O N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fine SYS_CLOCK                                                                 (24000000ul)
#define PWM_FREQ                                                                 (10000ul)
#define PWM_RESOLUTION                                (100)
#define PWM_CHANNEL                                   (2)

/*_____ M A C R O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latile uint32_t BitFlag = 0;

uint32_t counter_tick = 0;

/*_____ F U N C T I O N 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oid tick_counter(void)
{
        counter_tick++;
}

uint32_t get_tick(void)
{
        return (counter_tick);
}

void set_tick(uint32_t t)
{
        counter_tick = t;
}

void compare_buffer(uint8_t *src, uint8_t *des, int nBytes)
{
    uint16_t i = 0;

    for (i = 0; i < nBytes; i++)
    {
        if (src[i] != des[i])
        {
            printf("error idx : %4d : 0x%2X , 0x%2X\r\n", i , src[i],des[i]);
                        set_flag(flag_error , Enable);
        }
    }

        if (!is_flag_set(flag_error))
        {
            printf("compare_buffer finish \r\n");
                set_flag(flag_error , Disable);
        }

}

void reset_buffer(void *dest, 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int size)
{
    uint8_t *pu8Dest;
//    unsigned int i;

    pu8Dest = (uint8_t *)dest;

        #if 1
        while (size-- > 0)
                *pu8Dest++ = val;
        #else
        memset(pu8Dest, val, size * (sizeof(pu8Dest[0]) ));
        #endif

}

void copy_buffer(void *dest, void *src, unsigned int size)
{
    uint8_t *pu8Src, *pu8Dest;
    unsigned int i;

    pu8Dest = (uint8_t *)dest;
    pu8Src  = (uint8_t *)src;

        #if 0
          while (size--)
            *pu8Dest++ = *pu8Src++;
        #else
    for (i = 0; i < size; i++)
        pu8Dest[i] = pu8Src[i];
        #endif
}

void dump_buffer(uint8_t *pucBuff, int nBytes)
{
    uint16_t i = 0;

    printf("dump_buffer : %2d\r\n" , nBytes);
    for (i = 0 ; i < nBytes ; i++)
    {
        printf("0x%2X," , pucBuff[i]);
        if ((i+1)%8 ==0)
        {
            printf("\r\n");
        }
    }
    printf("\r\n\r\n");
}

void  dump_buffer_hex(uint8_t *pucBuff, int nBytes)
{
    int     nIdx, i;

    nIdx = 0;
    while (nBytes > 0)
    {
        printf("0x%04X  ", nIdx);
        for (i = 0; i < 16; i++)
            printf("%02X ", pucBuff[nIdx + i]);
        printf("  ");
        for (i = 0; i < 16; i++)
        {
            if ((pucBuff[nIdx + i] >= 0x20) && (pucBuff[nIdx + i] < 127))
                printf("%c", pucBuff[nIdx + i]);
            else
                printf(".");
            nBytes--;
        }
        nIdx += 16;
        printf("\n");
    }
    printf("\n");
}

void delay(uint16_t dly)
{
/*
        delay(100) : 14.84 us
        delay(200) : 29.37 us
        delay(300) : 43.97 us
        delay(400) : 58.5 us
        delay(500) : 73.13 us

        delay(1500) : 0.218 ms (218 us)
        delay(2000) : 0.291 ms (291 us)
*/

        while( dly--);
}

void send_UARTString(uint8_t* Data)
{
        #if 1
        uint16_t i = 0;

        while (Data[i] != '\0')
        {
                #if 1
                SBUF = Data[i++];
                #else
                UART_Send_Data(UART0,Data[i++]);
                #endif
        }

        #endif

        #if 0
        uint16_t i = 0;

        for(i = 0;i< (strlen(Data)) ;i++ )
        {
                UART_Send_Data(UART0,Data[i]);
        }
        #endif

        #if 0
    while(*Data)
    {
        UART_Send_Data(UART0, (unsigned char) *Data++);
    }
        #endif
}

void send_UARTASCII(uint16_t Temp)
{
    uint8_t print_buf[16];
    uint16_t i = 15, j;

    *(print_buf + i) = '\0';
    j = (uint16_t)Temp >> 31;
    if(j)
        (uint16_t) Temp = ~(uint16_t)Temp + 1;
    do
    {
        i--;
        *(print_buf + i) = '0' + (uint16_t)Temp % 10;
        (uint16_t)Temp = (uint16_t)Temp / 10;
    }
    while((uint16_t)Temp != 0);
    if(j)
    {
        i--;
        *(print_buf + i) = '-';
    }
    send_UARTString(print_buf + i);
}

void PWMx_CHx_SetDuty(uint16_t ch , uint16_t d , uint16_t resolution)
{
        uint16_t res = 0 ;

        SFRS = 1;
        res = ((float) (MAKEWORD(PWM0PH,PWM0PL)+1)/resolution) * d;

        switch(ch)
        {
                case 2:
            PWM0C2H = HIBYTE(res);
            PWM0C2L = LOBYTE(res);
                break;
        }

    set_PWM0CON0_LOAD;
    set_PWM0CON0_PWMRUN;

}

void PWMx_Init(uint16_t ch , uint16_t uFrequency)
{
        uint32_t res = 0;

        switch(ch)
        {
                case 2:
                MFP_P03_PWM0_CH2;
                P03_PUSHPULL_MODE;
                break;
        }

    PWM0_IMDEPENDENT_MODE;
    PWM0_CLOCK_DIV_16;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1) = (24MHz/2)/(PWMPH,PWMPL)+1) = 20KHz
*/

        res = (SYS_CLOCK >> 4);                        // 2 ^ 4 = 16
        res = res/uFrequency;
        res = res - 1;

        SFRS = 1;
    PWM0PH = HIBYTE(res);
    PWM0PL = LOBYTE(res);

        set_flag(flag_reverse , Enable);

}

void GPIO_Init(void)
{
//        P03_PUSHPULL_MODE;

//        P30_PUSHPULL_MODE;
}

void Breathing_LED(void)
{
        static uint16_t duty = 0;
        uint16_t resolution = 0;

        #if 1        // resolution : 100 , 15ms change duty , total duty change timing from 0 ~ 100 % (or 100% ~ 0%) will be 15*100 = 1500 ms
        if ((get_tick() % 15) == 0)                // target : 1.5 sec (duty from 0 to 100) , 1.5 sec (duty from 100 to 0)
        {
                resolution = PWM_RESOLUTION;

                PWMx_CHx_SetDuty(PWM_CHANNEL , duty, resolution);

                if (is_flag_set(flag_reverse))
                {
                        duty++;
                }
                else
                {
                        duty--;
                }

                if (duty == resolution)
                {
                        set_flag(flag_reverse , Disable);
                }
                else if (duty == 0)
                {
                        set_flag(flag_reverse , Enable);
                }
        }
        #else        // resolution : 1000 , 2ms change duty , total duty change timing from 0 ~ 100 % (or 100% ~ 0%) will be 2*1000 = 2000 ms
        if ((get_tick() % 2) == 0)                // target : 2 sec (duty from 0 to 1000) , 2 sec (duty from 1000 to 0)
        {
                resolution = 1000;
                PWMx_CHx_SetDuty(PWM_CHANNEL , duty, resolution);

                if (is_flag_set(flag_reverse))
                {
                        duty++;
                }
                else
                {
                        duty--;
                }

                if (duty == resolution)
                {
                        set_flag(flag_reverse , Disable);
                }
                else if (duty == 0)
                {
                        set_flag(flag_reverse , Enable);
                }
        }

        #endif

}

void Timer0_IRQHandler(void)
{

        tick_counter();

        if ((get_tick() % 1000) == 0)
        {
//                P03 ^= 1;
        }

        Breathing_LED();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Vector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0x0B
{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clr_TCON_TF0;

        Timer0_IRQHandler();
}

void Timer0_Init(void)
{
        uint16_t res = 0;

        ENABLE_TIMER0_MODE1;
    TIMER0_FSYS_DIV12;

        u8TH0_Tmp = HI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_FOSC_240000);
        u8TL0_Tmp = LO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_FOSC_240000);

    TH0 = u8TH0_Tmp;
    TL0 = u8TL0_Tmp;

    ENABLE_TIMER0_INTERRUPT;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enable interrupts

    set_TCON_TR0;                                  //Timer0 run
}

//void Serial_ISR (void) interrupt 4
//{
//    _push_(SFRS);

//    if (RI)
//    {
//      uart0_receive_flag = 1;
//      uart0_receive_data = SBUF;
//      clr_SCON_RI;                                         // Clear RI (Receive Interrupt).
//    }
//    if  (TI)
//    {
//      if(!BIT_UART)
//      {
//          TI = 0;
//      }
//    }

//    _pop_(SFRS);
//}

void UART0_Init(void)
{
        MFP_P31_UART0_TXD;                              // UART0 TXD use P1.6
        P31_QUASI_MODE;                                  // set P1.6 as Quasi mode for UART0 trasnfer
        UART_Open(SYS_CLOCK,UART0_Timer3,115200);        // Open UART0 use timer1 as baudrate generate and baud rate = 115200
        ENABLE_UART0_PRINTF;

//        printf("UART0_Init\r\n");
}

void SYS_Init(void)
{
        FsysSelect(FSYS_HIRC);

    ALL_GPIO_QUASI_MODE;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global enable bit
}

void main (void)
{
    SYS_Init();

    UART0_Init();
        GPIO_Init();

        PWMx_Init(PWM_CHANNEL , PWM_FREQ);

        Timer0_Init();

    while(1)
    {

    }
}

网友A:
不停的修改占空比。

网友B:
如何让呼吸灯呼吸的更加均匀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让呼吸灯呼吸的更加均匀呢。

占空比的步进值调小点

网友D:
可以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调节呼吸灯的明暗吗

网友E:
最好还能根据外部的按键来灵活调整占空比或者是频率

网友F:
呼吸灯只能通过pwm来进行控制吗

网友G:
通过串接不同的电容 可以连接好多个呼吸灯吗

网友H:
为什么呼吸灯可以做到慢慢的亮灭呢

网友I:
一路pwm只能控制一路的呼吸灯吗

网友J(2025-09-20):
配置 ML51 定时器为 PWM 模式,设定周期固定,通过中断逐步增减占空比,循环变化使 LED 亮度渐变,实现呼吸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