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这个 Delay1ms() 写错了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11-29):
楼主可以试试这么调,你用最新isp软件下载试下,最新软件下载地址:www.STCAI.com/gjrj

网友B(点评):
有定时器就不要用阻塞延时。

网友C:
你是开了看门狗吧,死循环延时不喂狗当然复位了

网友D:
这种循环必然会结束,不会导致复位,应该是你程序有别的问题,比如看门狗溢出、堆栈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开了看门狗吧,死循环延时不喂狗当然复位了

我原来的程序也没有看门狗,加了 Delay1ms() 就总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这么调,你用最新isp软件下载试下,最新软件下载地址:www.STCAI.com/gjrj
...

谢谢!里面的 j,是不是一开始从 15 减到 0,然后就从 255 开始减了?

网友E:
是的,因为 i 定义为unsigned char类型,取值范围0~255,减到0后溢出重新从255开始。

网友F(点评):
減到零會溢出?

网友G:
关狗 或者 用for循环delay  在for循环中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