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单片机驱动WS2812

楼主(2023-11-28):
该演示基于 PIC18F47Q84 Curiosity HPC 平台,该平台说明了如何使用新的通用定时器 (UTMR) 模块以及其他 PIC® 内核独立外设 (CIP),如 SPI、CLC 和 CCP,对脉宽调制 WS2812 信号进行解码。

楼主:
MCC 用于配置以下内容。有关每个组件的详细信息和设置,请参阅 MPLAB X 项目。

WS2812 数据流生成
TMR0 - 为 WS10 信号生成 2812 ms 复位时间
PWM1_16BIT - 为 SPI1 生成时基,并在 CLC3 中用作脉冲调制器信号
CLC1 - 缓冲器,用于将PWM1作为时钟馈送到SPI1
SPI1 - 在主模式下用作输出移位寄存器,以串行化RGB数据
CLC3 - 生成 WS2812 数据流的脉冲调制器
DMA3 - 从 TMR1 ISR 启动时,将 RGB 数据从 PFM 传输到 SPI0

楼主:
WS2812 数据流解码
TU16A (UTMR) - 脉冲微分器,用于区分 WS2812 的短脉冲和长脉冲
TU16B (UTMR) - 由 TU16A_OUT 触发,为 SPI2 生成与 CLC2 输出同步的时钟
CLC2 - 基于 WS2812 输入和 TU16A 周期脉冲输出生成 SPI 兼容信号
SPI2 - 在从机模式下用作输入移位寄存器
DMA2 - 将 SPI2(解码颜色)的输出存储到 RAM 中
CCP1 - 捕获 WS2812 数据包之间的低电平复位时间
TMR1 - 生成 CCP1 的时基
UART5 - 用于打印数据流

网友A:
这个最多可以串接多少颗灯珠啊

网友B:
是每个灯珠内置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