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031K8Q7单片机关于ADC规则采样和注入采样并定时事件触发的例子。

楼主(2023-11-29):
    我用的是这个例子:N32G031xx_V2.1.0\6-软件开发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Nationstech.N32G031_Library.1.0.3\projects\n32g031_EVAL\examples\ADC\TIMTrigger_AutoInjection
    运行后发现,PA4和PA5的采样值是一样的,就是无论外部电压加到两个管脚的哪个脚,另一个也会踩到相同的电压。现象就是其中一个脚悬空,给另一个脚加上采样电压,然后对开发板进行仿真,会发现两个数组  __IO uint16_t ADC_RegularConvertedValueTab[32], ADC_InjectedConvertedValueTab[32]; 同样在变化。
    是不是这个例程存在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例程的问题。

网友B:
检查ADC初始化过程中通道的配置,确保PA4和PA5被分别配置到不同的ADC通道上。

网友C:
更新SDK到更高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