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STM32H563的芯片国产单片机拿什么打?

楼主(2023-11-29):
STM32H563
The devices also feature standard and advanced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namely: four I2Cs, one I3C, six SPIs, three I2Ss, six USARTs, six UARTs and one low-power UART, two SAIs, one digital camera interface (DCMI), up to two SDMMCs, up to two FDCANs, one USB full-speed, one USB Type-C®/USB power delivery controller, an Ethernet interface。可以说接口超多,

楼主:
学我者生,似我者亡。类STM32的到现在多少UART 还是8个以内,使用DMA的模式,这点最让人吐槽。现在ST还是将FIFO加上了。

网友A:
又不是做开发板哪里需要这么多资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我者生,似我者亡。类STM32的到现在多少UART 还是8个以内,使用DMA的模式,这点最让人吐槽。现在ST还是将F ...

不讲话别人不知道你的智熵

网友C:
国产双核800MHz MCU你不配知道,国产三核600MHz MCU只要二十多块*币你也不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双核800MHz MCU你不配知道,国产三核600MHz MCU只要二十多块*币你也不配用。 ...

国产双核800MHz MCU的也就是先楫的,QFP144 的出9个串口,带FLASH 的有几款?资源多的是密集型BGA的,工程不友好。M7的GD做了几款?有自己特色的有多少。希望国产的在参考别人的基础有所创新

串口多就是能打?国产芯片普遍配置比国外的高且价格还更便宜,三角函数加速单元、双精度FPU、丰富的SIMD加速指令、运算放大器OPAMP、64位定时器、IO输入滤波、32位编码器计数器、片内集成USB高速PHY、片内集成以太网PHY,不需要高价钱就能用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双核800MHz MCU的也就是先楫的,QFP144 的出9个串口,带FLASH 的有几款?资源多的是密集型BGA的,工 ...

还有好多面向特定领域的MCU。如面向电机驱动的,集成栅极驱动器甚至电机MOS管;面向HMI领域的,集成RGB、LVDS、MIPI DSI接口和数MB大小的DDR内存;面向IoT领域的,集成WiFi、BT;面向智能语言领域的,集成AI算法加速器或DSP;面向智能图形领域的,集成DVP、MIPI CSI接口H264解码器等;面向测量领域的,集成24位高精度ADC等等。
不要老觉得老外放的屁都是香的。

网友D:
H系列的到现在还没用过,感觉F4的M4F的已经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E:
接口多的价格贵 国产的可以弄几个单片机还是比你便宜啊

网友F(2024-02-16):
翻个10来倍的ST真不敢用了,进口货又不是只有ST,再者现在国产也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