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滤波输出DC电压,怎样提高精度?

楼主(2023-11-29):
我觉得PWM本身占空比的精度应该很高了,但是MCU的VDD的精度就一般般了,哪怕LDO也不高。
这样结果滤波输出的DCV精度也会受影响。
如果PWM波经过一个电平转换器(用高稳定的REF供电),或者模拟开关(切换REF和GND),这样结果咋样?

网友A:
那你觉得现在开关电源是怎么做的

网友B:
我的做法是:PWM控制一个单刀双掷的高速模拟开关,高电平接AVREF,低电平接GND,效果非常好。

我也喜欢这个方法,但是上次做了实验,效果还是达不到16bit,兄台实测精度有指标没?是不是我的哪里没处理好?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