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寄存器点灯

楼主:
1、使用GPIOC的时钟

通过查看stm32手册,得知使用复位和时钟控制的起始地址
0x4002 1000

偏移地址为:0x18

楼主(2023-11-29):
2、配置GPIOC13为输出模式
通过查看stm32手册,得知配置GPIOC13为输出模式的起始地址
0x4001 1000

楼主:
3、配置GPIOC13输出为低电平
通过查看stm32手册,得知配置GPIOC13输出为低电平的起始地址
0x4001 1000

void SystemInit()
{
        //为了程序不报错
}

int main()
{
        //1、使用GPIOC的时钟 0x4002 1000 + 0x18
        *(unsigned int *)0x40021018 |= 0x01 <<4;

        //2、配置GPIOC13为输出模式 0x4001 1000 + 0x04
        *(unsigned int *)0x40011004 |= 0x01 <<20;

        //3、配置GPIOC13输出为低电平 0x4001 1000 + 0Ch
        *(unsigned int *)0x4001100c &=~(0x01 << 13);
        return 0;
}

//空行为了错误提醒

楼主:
实验操作:
1、下载代码时:

楼主:
勾选创建文件hex

楼主:
使用该软件下载程序

楼主:
选择已经编译好的hex文件

楼主:
开始下载程序

楼主:
点击开始编程

楼主:
再把booto插头换为原位,在重新上电,就成功了

网友A(2024-07-11):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B: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C: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D: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E: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

网友F: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G: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H: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I: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