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40x测评】硬件SPI驱动LCD屏

楼主(2023-11-29):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21小跑堂
【简介】
AC7840x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是一种全双工协议的外设总线,通过片选信号(CS0、CS1、CS2、CS3)、时钟线(SCK)、数据线(SIN、SOUT)进行数据传输。SPI 模块支持单主机-单从机 通讯,也支持单主机-多从机通讯,通讯总线通过片选信号最多可连接 4 个从机设备。
此次的实验在官方提供的spi例程上,移植GC9306的驱动程。
【移植要点】
tft的spi的移植,主要是实现spi写一位数据的指令。其次是重写DC(数据、命令),RESET的控制IO,BLK背光的打开与关闭或者是亮度调节。
【实验的硬件】
1、AC7840x开发板
2、GC9306xTFT显示屏
【硬件的连接】
//              ----------------------------------------------------------------
//              GND   电源地
//              VCC   3.3v电源
//              SCL   PB2(SCLK)
//              SDA   PB1(MOSI)
//              RES   PB5
//              DC    PB4
//              CS    PE2
//              BLK   PB8
//              SDI   PB3
//              ----------------------------------------------------------------
【实验步骤】
1、复制一份SPI的例程,并重命名为05_SPI_Master_Polling_tft:
35f2f73f2f9b9e911e10087c0f937824
2、复制一份在其他单片机上的tft驱动包到工程目录下面。
35371c800426e301cf940e994f0cc092
3、打开工程,新建bsp分组,把tft下面的两个文件添加进工程,并且,把头文件添加进工程。
081742ed16f4cc78f0a3e9b0e5d02de9
73b08fa086d6b42c8c098d298800288c
4、在spi中添加DC、RST、BLK引脚的端口、引用的宏定义以及写高低电平的宏定义:
  1. #define PORT_TFT_DC         (PORTB)#define PORT_TFT_RES        (PORTB)#define PORT_TFT_BLK        (PORTB)#define GPIO_TFT_DC         (GPIOB)#define GPIO_TFT_RES        (GPIOB)#define GPIO_TFT_BLK        (GPIOB)#define PIN_TFT_DC          (4U)#define PIN_TFT_RES         (5U)#define PIN_TFT_BLK         (8U)//-----------------LCD端口定义----------------#define LCD_RES_Clr  do{GPIO_DRV_WritePin(GPIO_TFT_RES, PIN_TFT_RES, 0);}while(0) //RES#define LCD_RES_Set  do{GPIO_DRV_WritePin(GPIO_TFT_RES, PIN_TFT_RES, 1);}while(0) #define LCD_DC_Clr   do{GPIO_DRV_WritePin(GPIO_TFT_DC, PIN_TFT_DC, 0);}while(0)//DC#define LCD_DC_Set   do{GPIO_DRV_WritePin(GPIO_TFT_DC, PIN_TFT_DC, 1);}while(0)#define LCD_BLK_Clr  do{GPIO_DRV_WritePin(GPIO_TFT_BLK, PIN_TFT_BLK, 0);}while(0)//BLK#define LCD_BLK_Set  do{GPIO_DRV_WritePin(GPIO_TFT_BLK, PIN_TFT_BLK, 1);}while(0)

5、在spi配置与初始化中添加TFT屏的DC、RES、BLK的配置,配置为GPIO复用、输出模式。
/* ====================================  Functions declaration  ===================================== */
  1. /*! * @brief SPI模块引脚初始化配置,主机模式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static void SPI_Init_Gpio(void){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SPI_SCK, PIN_SPI_SCK, PORT_MUX_ALT3);        /*! SCK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SPI_SOUT, PIN_SPI_SOUT, PORT_MUX_ALT3);      /*! SOUT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SPI_SIN, PIN_SPI_SIN, PORT_MUX_ALT3);        /*! SIN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SPI_CS, PIN_SPI_CS, PORT_MUX_ALT2);          /*! CS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TFT_DC, PIN_TFT_DC, PORT_MUX_AS_GPIO);       /*! DC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TFT_RES, PIN_TFT_RES, PORT_MUX_AS_GPIO);     /*! RES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_TFT_BLK, PIN_TFT_BLK, PORT_MUX_AS_GPIO);     /*! BLK */ GPIO_DRV_SetPinDirection(GPIO_TFT_DC, PIN_TFT_DC, 1);                   /*设置DC为输出*/ GPIO_DRV_SetPinDirection(GPIO_TFT_RES, PIN_TFT_RES, 1);                 /*设置RES为输出*/ GPIO_DRV_SetPinDirection(GPIO_TFT_BLK, PIN_TFT_BLK, 1);                 /*设置BLK为输出*/}

6、修改spi发送一个数据、命令的函数:
  1. /******************************************************************************      函数说明:LCD串行数据写入函数      入口数据:dat  要写入的串行数据      返回值:  无******************************************************************************/void LCD_Writ_Bus(uint8_t dat){//status_t ret = STATUS_ERROR;g_spiTxBuff1[0] = dat;//SPI_DRV_MasterTransferBlocking(SPI_INSTANCE, g_spiTxBuff1, g_spiRxBuff1, 1, 1);     /*! SPI通信 */SPI_DRV_MasterTransfer(SPI_INSTANCE, g_spiTxBuff1, g_spiRxBuff1, 1);    /*! SPI通信 */  while (SPI_DRV_MasterGetTransferStatus(SPI_INSTANCE, NULL) == STATUS_BUSY);}/******************************************************************************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void LCD_WR_DATA8(uint8_t dat){LCD_Writ_Bus(dat);}/******************************************************************************      函数说明:LCD写入数据      入口数据:dat 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void LCD_WR_DATA(uint16_t dat){//LCD_Writ_Bus(dat>>8);//LCD_Writ_Bus(dat);LCD_DC_Set;//写数据g_spiTxBuff1[0] = dat>>8;g_spiTxBuff1[1] = dat;//SPI_DRV_MasterTransferBlocking(SPI_INSTANCE, g_spiTxBuff1, g_spiRxBuff1, 2, 1);     /*! SPI通信 */SPI_DRV_MasterTransfer(SPI_INSTANCE, g_spiTxBuff1, g_spiRxBuff1, 2);    /*! SPI通信 */  while (SPI_DRV_MasterGetTransferStatus(SPI_INSTANCE, NULL) == STATUS_BUSY);}

7、修改spi配置函数,根据屏的用户手册,修改为设置数据采样相位,第2个边沿采样数据、设置SCK工作时极性,工作时SCK为低。
  1. spi_master_config_t spiMasteConfig ={    .bitsPerSec = 20000000UL,                    /*! 设置SPI波特率*/    .whichPcs = SPI_PCS2,                       /*! 设置SPI片选引脚*/    .pcsPolarity = SPI_ACTIVE_LOW,              /*! 设置SPI片选低有效*/    .isPcsContinuous = true,                    /*! 设置片选连续模式*/    .bitcount = 8UL,                            /*! SPI 帧长度,支持 4~32 bits*/    .spiSrcClk = 60000000UL,                    /*! SPI时钟源频率*/    .clkPhase = SPI_CLOCK_PHASE_2ND_EDGE,       /*! 设置数据采样相位,第2个边沿采样数据*/    .clkPolarity = SPI_SCK_ACTIVE_LOW,         /*! 设置SCK工作时极性,工作时SCK为低*/    .msbFirst = true,                           /*! 选择从最高位开始收发*/    .transferType = SPI_USING_INTERRUPTS,       /*! 选择通信类型为中断方式*/    .rxDMAChannel = 1UL,                        /*! 设置SPI DMA接收通道,若未使用DMA方式传输,则该配置可忽略*/    .txDMAChannel = 0UL,                        /*! 设置SPI DMA发送通道,若未使用DMA方式传输,则该配置可忽略*/    .callback = NULL,                           /*! 注册回调函数 */    .callbackParam = NULL,                      /*! 回调函数参数 */};

8、在主函数中添加头文件的引用,并加入测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1. {    SystemClock_Config();                                                                                           /*! 时钟初始化 */    InitDebug();                                                                                                    /*! 初始化调试串口 */    GPIO_Init();                                                                                                    /*! GPIO Init */    SPI_Master_Init();                                                                                              /*! SPI主机初始化 */IVO28_GC9306_P4();LCD_Fill(0,0,LCD_W,LCD_H,BLACK);LCD_Fill(0,0,LCD_W,LCD_H,WHITE);LCD_ShowString(10,10, "HELLO AC7840x",BLUE,WHITE,32,0);    while (1)    {    }}

【实验效果】
51c1d9d7a540eb9fea33216f6a05816c
【讨论】
官方的示例给出spi发送的三种方式,我测试了中断与阻塞式的发送,速度差不多,spi最高可以设置40M的速度。建议在发送数据是要用块来发送,如果一位一位的发送,速度会慢得吓人,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时序,间隔1ms多,分析了一下原因,因为官方的spi驱动库进行了封装,有很多的判断,所以效率不高。
如果要追求速度,还需要自己用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附工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