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0x0系列-点亮一盏灯(寄存器)

楼主(2023-11-29):
输入功能浮空输入:通俗讲就是让管脚什么都不接,悬空着。

此时VDD和VSS所在路径的两个开关同时断开。因为没有上拉和下拉,所以当IO口没有接输入的时候,此时的电平状态会是一个不确定的值,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一般实际运用时,引脚不建议悬空,易受干扰。 )

优势:这一种输入模式的电平会完全取决于外部电路而与内部电路无关

缺点:在没有外部电路接入的时候,IO脚浮空会使得电平不确定

应用:该模式是STM32复位之后的默认模式,一般用作对开关按键的读取或用于标准的通讯协议,比如IIC、USART的等

楼主:
上拉输入
IO端口 - 上拉电阻 - 施密特触发器 - 输入数据寄存器 - 读
输入的电平不会因上下浮动而导致输入信号不稳定,当外部没有信号输入时,上拉电阻会将输入信号钳在高电平,此时引脚始终读到高电平信号。

楼主:
下拉输入
IO端口 - 下拉电阻 - 施密特触发器 - 输入数据寄存器 - 读

输入的电平不会因上下浮动而导致输入信号不稳定,当外部没有信号输入时,下拉电阻会将输入信号钳在低电平,此时引脚始终读到低电平信号。

楼主:
模拟输入
未经任何处理的信号
信号进入后不经过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关闭施密特触发器,经由另一线路把电压信号传送到片上外设模块。 所以可以理解为模拟输入的信号是未经处理的信号,是原汁原味的信号。

应用:当 GPIO 引脚用于 ADC 采集电压的输入通道时,则需要选择“模拟输入”功能,因为经过施密特触发器后信号只有 0、1 两种状态,所以 ADC 外设要采集到原始的模拟信号,信号源输入必须在施密特触发器之前。

楼主:
输出功能
开漏输出
输出寄存器上的'0'激活 N-MOS,而输出寄存器上的'1'将端口置于高阻状态 (P-MOS 从不被激活 )。

无法真正输出高电平,即高电平时没有驱动能力,需要借助外部上拉电阻完成对外驱动。

可以利用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来适应所需,进而提高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

在推挽输出模式下,引脚可以提供两个状态的输出:高电平(Vcc)和低电平(GND)。
当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时,它会提供一定的输出电流,以使外部设备工作在高电平逻辑状态。
当引脚处于低电平状态时,它会提供接近零的输出电压,以使外部设备工作在低电平逻辑状态。
推挽输出模式通常用于驱动主动电路(如LED、电机、显示器等),可以提供较高的驱动能力,适用于直接驱动大多数负载。

楼主:
推挽输出
输出寄存器上的'0'激活 N-MOS,而输出寄存器上的'1'将激活 P-MOS,具备输出高低电平的能力。

当上面的MOS管导通时,GPIO输出高电平1,称为“推”。

楼主:
当下面MOS管导通时,GPIO输出低电平0,称为“挽”。

楼主:
在开漏输出模式下,引脚只提供低电平状态(GND)的输出。而在高电平状态时,引脚会断开,不提供输出电压。
在开漏模式下,引脚上有一个开漏晶体管,可以将引脚连接到GND,但不能将其连接到高电平(Vcc)。
为了使引脚达到高电平状态,需要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将引脚连接到Vcc。当引脚处于开漏状态时,它不提供输出电流,而是允许外部电路或器件通过上拉电阻拉高电平。
开漏输出模式通常用于驱动被动电路(如信号线、总线等),可以实现多个开漏输出引脚的集线器功能,适用于需要共享总线或多点连接的情况。

楼主:
相关寄存器
GPIOx_MODER 端口模式寄存器

楼主:
GPIOx_OTYPER 端口输出类型寄存器

楼主:
GPIOx_ OSPEEDR 端口输出速度寄存器

楼主:
GPIOx_PUPDR 上拉/下拉寄存器

楼主:
GPIOx_IDR 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

楼主:
GPIOx_ODR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楼主:
GPIOx_BSRR 置位 / 复位寄存器

楼主:
输出试验:点亮一盏灯
1.查看自己想要点亮的灯编号

楼主:
2.对比电路原理图

楼主:
让PB2引脚输出电平就可以点亮灯。

楼主:
3.编程实现
分以下几步:

第一步:必须开启GPIOB的时钟,开启时钟才能让单片机知道时间的概念

将GPIOBEN置为1,就能开启时钟

楼主:
第二步:将PB2设置为输出模式

楼主:
第三步:选择输出类型

我选择了推挽输出

楼主:
第四步:选择输出的电平信号

根据分析的结果添加代码,实现功能。

楼主:
ps:csdn出了添加代码包功能,挺不错的,代码就放在上面了

网友A:
这颗芯片的驱动电流如何,是否需要外部增加继电器?

网友B:
悬空会受到干扰

网友C:
这个可以驱动多大电流的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拉输入
IO端口 - 上拉电阻 - 施密特触发器 - 输入数据寄存器 - 读

想知道这个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