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工程无法debug

楼主(2023-11-29):
BUG, UG, ic, CD, DSP
第一次接触dsPIC33CK256MC506芯片,直接烧录下去程序是可以直接运行的,但是现在工程进行debug过程中出现了下图故障,无法将程序刷写下去。仿真器使用的ICD4,开发环境是MPLAB X IDE V6.15。想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配置子我看了,debug状态下是直接使用PGC1和PGD1。

楼主:
已解决,发现是ICD配置的问题,修改配置后就可以debug了,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ICD配置没改竟然可以把程序下载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发现是ICD配置的问题,修改配置后就可以debug了,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ICD配置没改竟然可以把程序下 ...

那所以是改的 哪一项 配置啊

网友B:
哪里的配置出错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发现是ICD配置的问题,修改配置后就可以debug了,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ICD配置没改竟然可以把程序下 ...

看来配置上确实需要注意

网友D:
重启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