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比有啥作用,怎么应用,不知道如何使用,请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1.假设我的CTR为0.5那IC电流为5*0.5=2.5mA
2.ic电流2.5mA有啥意义,搞不明白。

网友A(点评):
小朋友,多大了? 这传输系数不甜,没啥作用。

网友B(2023-11-29):
光耦主要用于隔离,输出比就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有啥意义,等你设计的电路出了问题就有意义了,比如用于串口通信时,输出高低电平不足。

网友C:
光耦输出输入电流比,就是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乘以比值(电流传输系数,可以理解成电流放大系数),比如传输比是1,则输入1mA,输出就是1mA。

网友D:
决定了你怎样用发光管来驱动光敏三极管,以及怎样用负载电阻来决定光敏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就像你用基极电流驱动三极管一样

网友E:
实际电路中CTR是个范围值,一方面取决于自己,另外一方面取决于供电电路的能力

网友F:
发现淘宝买的差分转单端模块,不能驱动光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发现淘宝买的差分转单端模块,不能驱动光耦

自己去查规格书

网友H:
用于信号隔离,不是传递电功率

网友I:
你看光耦规格书中的曲线就一切明白了。不论工作在线性时用于传输隔离的模拟信号,还是开关状态下用于数字传输,都要根据传输比来计算光耦的那几个电阻,以使其可靠地工作。

网友J:
个人理解光耦的传输系数基本等于三极管的β值,用于计算影响输入端电流、影响输出端电压需要的电阻,以获得设计的输入电流(在输入端,类似于偏流电阻)、设计的输出电压(在输出端,类似于集电极的上拉电阻)。

网友K:
光耦的输入和输出是存在关联的, 并不是输入发光了,输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耦的输入和输出是存在关联的, 并不是输入发光了,输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

请帮忙说到点子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于信号隔离,不是传递电功率

请帮忙说到点子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