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M467系列,在官网CANFD的TX RX 例程的疑问

楼主(2023-11-29):
新唐M467系列,在官网CANFD的TX RX 例程的疑问:

不知道为何 TX RX的速率不一样。

经过对两个例程实测,TX 是1M/4M;RX 是1M/2M。

不知道为何 NUVOTON 还出了个说明 让两个板子连一起进行了测试。

这个难道是经过验证了吗?太草率了吧

例程的出处 是NUVOTON官网 技术支持的 范例下载部分

网友A(2024-01-29):
发送和接收的速率还不一样?

网友B:
你这个有点意思,你用官方例程测试,自己没修改过是么

网友C:
可以看看你的程序代码么

网友D:
把你的例程推出来呗,看看是咋回事儿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发送和接收的速率,应该也行

网友F:
之前遇到一个说发送速率必须是固定的,自己随意指定的速率是不行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G:
那就都用1M的速率估计能好点吧

网友H:
看看他芯片的手册,一般手册会标注这芯片的CAN速率能配置到多少

网友I:
发送和接收速率不一样确实有点意思,第一次听说过

楼主:
事实就是如此。。。64PIN的的确不一样

网友J(2025-09-11):
M467 官网 CAN FD 的 TX/RX 例程常见问题集中在时钟与 GPIO 未使能 / 映射错误、波特率与位时序不匹配、过滤器未配或 ID 不命中,以及收发回调 / 等待机制不当导致丢帧或卡住。

网友K(2025-10-17):
新唐 M467 系列官网 CANFD 的 TX/RX 例程可能存在配置细节疑问,如波特率(仲裁段 / 数据段)设置是否匹配、过滤器配置是否正确、FD 模式使能位是否生效,或中断 / 轮询方式选择导致收发异常。可检查寄存器初始化顺序、引脚复用及错误状态寄存器,结合数据手册核对参数。

网友L:
新唐 M467 系列官网 CANFD 的 TX RX 例程存在一些常见疑问,例如收发速率不一致,实测 TX 为 1M/4M,RX 为 1M/2M。此外,还有时钟与 GPIO 未使能、波特率与位时序不匹配、过滤器未配置或 ID 不命中、收发回调或等待机制不当等问题,影响例程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