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DB3355 用于功率和超低功耗测量的软件工具

楼主(2023-11-29):
DB3355 用于功率和超低功耗测量的软件工具 en.DM00422561_ENV6.0

在STM32系列MCU的开发中,通常会使用ST提供的CubeMX和CubeIDE等工具来配置和开发项目。虽然这些工具主要用于软件开发和配置,但它们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功耗的信息,比如在CubeMX中可以查看配置的功耗估算。
另外,功耗测量工具通常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 硬件功耗测量工具:
    • 电流探头(Current Probes): 用于测量电流消耗。一些示波器和电源分析仪附带电流探头,可以直接连接到目标系统上。
    • 电源分析仪(Power Analyzers): 专用于测量电流、电压和功耗的仪器。一些设备具有高精度和实时分析功能。
  • 软件功耗测量工具:
    • 嵌入式功耗分析工具: 通过嵌入式代码在MCU上运行,用于测量和记录功耗。这些工具可能包括性能分析器和实时电流监视。
    • MCU内建功耗测量模块: 一些STM32系列MCU具有内建的功耗测量模块,可以通过软件配置并读取功耗信息。

网友A:
下载看看,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需要额外的供电吗?

网友B:
楼主工具链接在文档中嘛

网友C:
cubemx测量出来的功耗准吗

网友D(2024-08-16):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E: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F: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G: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H: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I: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J: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K: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L: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