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IDE] AT32IDE 打开Keil5工程

楼主(2023-11-29):
AT32 IDE Project Generate

前言
本手册用于介绍使用AT32IDE_Project_Generate 工具把MDK 工程转换为AT32 IDE 工程的使用方
法。
注:AT32IDE  V1.0.08及以上版本已支持直接打开Keil5工程,官网下载地址: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5

目录
1 引言 .......................................... 5
环境要求 .....................................5
2 软件操作 .................................... 6
MDK5 工程转AT32 IDE 工程 ............. 6
2.1.1 Windows 系统中使用 ............. 6
2.1.2 Linux 系统中使用 .................. 7
AT32 IDE 导入工程与编译 ............. 7
编译工程 .......................................9
调试工程 ....................................... 11
命令行参数 ................................... 14
返回代码 ........................................14
3 文档版本历史..............................15

1 引言
环境要求
 软件要求
Windows 系统
需要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支持。
Linux 系统
目前支持Ubuntu、Fedora 等系统。

2 软件操作
MDK5 工程转AT32 IDE 工程
AT32_Proj_Generate 软件为命令行工具,使用时需要输入各种参数完成工程转换任务。参数的具体
定义参见2.5 章节。
2.1.1 Windows 系统中使用
使用方式1:命令行下输入参数
执行命令:AT32_Proj_Generate.exe -MDKPATH E:\...\lvgl_music_player.uvprojx
图- 1 命令行界面

使用方式2:使用批处理文件(常用方式,可参考mdk2at32ide.bat),修改批处理文件中参数“-
MDKPATH”与“-TARGETNAME”的内容,然后双击批处理文件自动执行。“-MDKPATH”指定将
要转换的MDK 工程文件的完整路径。“-TARGETNAME”指定转换后的AT32 IDE 工程名称,如没有
设置,将使用MDK 的工程名称。

工程转换完成后,将在原来MDK 工程文件夹的父文件夹创建一个名为“at32_ide_proj”的文件夹,
存放转换得到的AT32 IDE 工程文件。如下图:

2.1.2 Linux 系统中使用
1. 编辑mdk2at32ide.sh 脚本,按照2.5 章节中的命令行参数介绍设置工程转换的参数。并增加脚
本执行权限。命令:chmod +x mdk2at32ide.sh。
2. 在终端中执行mdk2at32ide.sh 脚本,命令:./mdk2at32ide.sh。

2.2 AT32 IDE 导入工程与编译
由MDK5 工程转换得到的AT32 IDE 工程,需要导入到AT32 IDE 中进行编译和调试,这里有两种方
式导入工程。

方式一:菜单【File】中点击【Open Projects From File System…】,在弹出的对话框中,【Import
source】选择前面生成的工程文件夹名称“at32_ide_proj”,然后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工程的导
入。
图- 6 导入AT32 IDE 工程方式一

导入方式二:菜单【File】中点击【Import】,然后选择【General->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默认勾选的是“Select root directory”,并通过【Browse…】按钮
选择工程目录,然后点击【Finish】按钮完成工程的导入。

图- 7 导入AT32 IDE 工程方式二

2.3 编译工程
右键单击工程,在弹出菜单中选择“Build Project”,或者选择工程,点击菜单栏的“Build Project”
对工程进行编译,生成elf 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 8 工具栏编译工程

图- 9 编译工程

编译的工程日志在控制台进行打印。如下图所示:
图- 10 构建结果

2.4 调试工程
选择菜单【Debug】>【Debug Configurations…】打开调试配置对话框。双击GDB AT-Link
Debugging,将自动创建AT-Link 调试配置,并再右边进行显示。所有的调试配置信息都会自动生
成,一般可以不需要进行修改。
Main 标签页中,“Project”为当前的工程名,创建时会自动生成。调试器一般会自动搜索工程中构建
的elf 文件,这里自动填写Debug\xxxxx.elf。如果没有提前构建工程,找不到elf 文件,则自动填写
Debug\${project_name}.elf,当构建产生以工程名称命名的elf 时,这里的配置也可以正常使用。
图- 11 AT-Link Main 标签页

Debugger 标签页中的信息创建时也自动进行了配置。OpenOCD 的执行程序和脚本文件配置路径是
相对路径,因为这些工具都已存放在AT32 IDE 的安装文件中。这里自动配置了执行程序路径、SVD
文件路径,并根据芯片类型配置了Config options。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就行修改。如需要使用
WinUSB,则需要勾选“WinUSB”,则Config options 的信息中将自动配置为“-
f ./interface/atlink_dap_v2.cfg”。
如下图所示:

图- 12 AT-Link Debugger 标签页

调试器配置完成后,点击工具栏“Launch in ‘Debug’ mode”按钮,启动工程调试。如下图所示:
图- 13 启动调试

弹出切换透视图对话框,点击“切换”按钮切换到Debugger 透视图。如下图所示:

工程启动调试,并切换到调试透视图。在调试透视图可以进行各种调试功能操作。如查看变量值、表
达式值、外围寄存器等。如下图所示:
图- 15 调试透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