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XHSC XHCode V1.4.2功能完整版】上新啦~ 欢迎大家试用~

楼主:
“XHSC XHCode”已更新版本为V1.4.2,欢迎大家使用并积极反馈。

主要更新:
添加了F448的支持。
配合官网最新的DDL更新了F460,F4A0的部分初始化代码
已知BUG的修复

下载链接

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 1.管脚和模块初始化配置: 选取管脚配置选项卡,用户可分别在管脚视图或模块树下对MCU的各个可配管脚进行功能配置。工具会保证管脚视图和模块树配置的统一性。用户在模块树下选取任一模块,可进行相应模块的初始化配置。

★ 2.   时钟配置: 选取时钟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相应型号MCU的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

★ 3.  工程配置: 选取工程配置选项卡,用户可配置生成工程的名称,IDE(支持Keil, IAR和Eclipse),工程保存的位置。同时用户需在此界面配置指定相应型号MCU的驱动库(DDL)位置。

网友A(点评):
用V1.4.2版本生成简单代码,但是没办法用JLINK烧写,用的SWD,Keil的SW Device一栏没有信息响应,更换在例程基础上修改的工程则能正常烧写,这是为什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在J-Link的跳出界面选择一下Cortex M4即可;或者将例程目录下的“JLinkSettings.ini”文件拷贝到生成工程的对应目录下。后续升级会修复该问题,谢谢反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比较文件发现确实是这个问题,选取M4后会生成.ini和log.txt文件,JLINK识别芯片依靠.ini进行初始化配置

网友C(2023-11-29):
图形化配置确实降低了上手难度啊

网友D:
大家都上图形化编程了

网友E:
有人在配置can碰到问题吗,can发不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人在配置can碰到问题吗,can发不出数据

是哪个型号的can,能把代码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F(2023-12-29):
引用 网友E:
有人在配置can碰到问题吗,can发不出数据

这个问题,我卡住了一个月,有的板子可以发,有的不能发。到最后,选型使用了stm32,随他去吧

网友F:
初步用了一下啊,好像简单的工程还可以。我后面试一试复杂的!

网友G:
mcu HC32F4A0SITB-LQFP176 , xhcode 1.4.2 bug:
1. 模块树ADC没有ADC3_IN18, ADC3_IN19.
2. 在PH4, PH5管脚选择ADC3_IN18, ADC3_IN19, xhcode无提示关闭.

网友B:
引用 网友G:
mcu HC32F4A0SITB-LQFP176 , xhcode 1.4.2 bug:
1. 模块树ADC没有ADC3_IN18, ADC3_IN19.
2. 在PH4, PH5管脚 ...

收到,谢谢反馈!

网友G:
1.  mcu HC32F4A0SITB-LQFP176生成的工程没有下图红框中的项目:

    发现Dialog DLL应该为TCM.DLL:

2. 修改Dialog DLL为TCM.DLL后, xhcode重新生成工程会丢失工程设置,建议如果mdk工程文件已存在, 不要修改工程文件(.uvoptx, .uvprojx等), 或者提示选择是否覆盖这些文件.

网友H:
啥时候增加对HC32L系列的支持

网友I(2024-01-28):
驱动库在哪里下?小华半导体的官网有3.2,安装了选路径还不行

网友B(点评):
路径只需选择到DDL文件夹即可。XHCode V1.4.2的库分别是F460:HC32F460_DDL_Rev3.2.0;F4A0:HC32F4A0_DDL_Rev2.2.0;F448:HC32F448_DDL_Rev1.0.0。均可在官网https://www.xhsc.com.cn/下载

网友J:
低功耗系列HC32L1xx啥时间回放进去?

网友G(2024-03-13):
对生成的代码使用git进行版本管理时, 生成代码时提示:
文件60ec7b088c43e3114748885e6f7b08341663ea位于EWARM V8\.git\objects\07路径下

网友K:
下载后打开会出现错误提示,请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是32位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B(点评):
目前版本暂不支持win7

网友K(点评):
回复 网友B: 多谢,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我升级个系统再试。

网友L:
XHCode是一款协助用户配置生成XHSC MCU基础代码的软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