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DSD 可否产生100Hz的PWM输出?

楼主(2023-11-29):
KF8A100DSD系统时钟为16MHz,若T1的时钟源选择机器时钟,即4MHz,然后最大8分频,那可以配置到的最大的PWM周期只有256*8/4MHz=512us,最小的频率也只有2000Hz,所以,KF8A100DSD是不可以产生100Hz的PWM输出的,对吗?

网友A:
系统频率控制寄存器 OSCCTL 的IRCS还可以选择分频系数,不过系统时钟也变慢了

网友B:
要产生100Hz的PWM输出,您可能需要使用专门的PWM控制器或驱动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频率控制寄存器 OSCCTL 的IRCS还可以选择分频系数,不过系统时钟也变慢了
...

谢谢,不能因为这个就去降低系统频率,在PWM输出上可以配置更大的分频系数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现在只能自己用Timer去模拟100Hz的PWM输出。

网友C:
100Hz直接定时器去模拟吧,没有必要用专有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