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裸片阻抗

楼主(2023-11-29):
用优利德万用表电阻档 测试MCU裸片 VCC脚到GND 之间的阻抗是有时候为486K有时候又为6M; 而用福禄克万用表测到为22M 。 这个到底哪个是准的?差异在哪里?

网友A(点评):
变化也是合理的,因为MCU VCC和GND之间都是半导体,也就是简单的可以理解成一堆的二极管或者MOS管组成的电路,万用表测量时是施加了一部分电压,然后计算阻抗,施加电压后内部的结构会有部分导通,这个时候阻抗应该是变化的,反正不在0就是对的,正常是k 到M之间,或者变化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以这两个表只是测试的方式和条件不一样,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网友B:
你将一个大规模复杂电路看做一个简单的线性电阻,这是错误的。

网友C:
这样的测量没有意义

网友D:
K级都算正常
另外 表头测裸片 确定?裸片一般只没有塑封的晶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