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的退偶电容一般选择多大的什么封装的合适

楼主(2023-11-29):
有人说用一个0.1uf的靠近VDD引脚,还有人说要两个,一个0.1uf,一个0.01uf。
那么该如何选择呢,选择什么封装的合适呢?

楼主:
网上查到的,有的说,有多个用电元件要这么做。

楼主:
选用多个电容并联实现。

楼主:
直观体会一下一个电容放置位置不同起到的作用有多大的差异。

楼主:
而在多电容去耦(对电源稳定要求极为苛刻的电路中),比如GSM的电源,需要多个不同容量/种类的电容

楼主:
下面的图是去耦电容通过过孔与地进行连通的方法比较,从最左侧的效果最差依次编号,直到最右侧效果最佳,当然具体采用那种方式还要取决于其它一些因素,综合考虑后做一个折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