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硬件芯片未用引脚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3-11-29):
第一步:管脚分类
很多人一听到分类就开始头痛了,管脚的类型有那么多,接口的电平也不尽相同,怎么分类?
其实这里的分类只有简单的一个依据,即管脚是属于输入还是输出(Input or Output?)
对于输出管脚Output pin,除非芯片有特殊说明和要求之外,都是可以直接悬空处理的。

第二步:对照手册(看厂家参考手册是否对管脚有明确说明处置方法)
一般芯片的手册对于管脚的使用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要求。

第三步:对照管脚功能做处理
上面第二步提到,对于一些厂家没有给出处置建议的未用input管脚,可以按照管脚的功能来做一些原则上的处理动作:
  例如:
  (1)一些时钟输入类功能的管脚,在不使用的情况下最好直接接地处理或者通过一个下拉电阻接地,防止管脚受到干扰影响芯片正常运行。
  (2)一些使能控制类的管脚,如果不使用,最好上下拉到一个固定的功能触发电平,让管脚有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平输入。
  (3)对于硬件配置类功能的管脚,在不使用的情况下也需要固定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当然大多数的芯片内部一般都有默认的上下拉匹配,也可以选择悬空处理,但是如果是比较敏感的信号的话,外部一个强制的上下拉会可靠很多。
  (4)最后一个终极大招,对于极个别管脚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好把上下拉电阻都预留,调试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表现来选择是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A:
我一般都悬空。

网友B:
悬空,然后设置位输出

网友C:
设置输入呗

网友D:
如果官方没有要求上拉或下拉处理,一般就是悬空。

网友E:
这个必须要对照手册来 因为不同厂家的芯片处理起来也是不相同的

网友F: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函数就是专门处理未使用引脚的低功耗情况下的处理

网友G:
不同种类的引脚的处理方式肯定是不同的,因为内部的结构不相同

网友H:
如果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引脚还需要进行处理吗

网友I:
有时候我们做电路板对于一些引脚就要留出来上拉或者下拉的电阻位

网友J:
从来没有配置过的引脚还需要特殊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