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x 与 MSPM0Gx VREF区别

楼主(2023-11-29):
MSPM0Lx系列
VREF 专用于 ADC,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 任何其他模拟外设均不支持内部/外部基准 - 内部基准:可配置的 1.4/2.5V 基准支持ADC 200ksps 的采样速率,无需外部去耦电容 - 外部基准:在 VREF+/- 器件引脚上,为 ADC 提供外部基准,并基于外部基准提供适当的去耦电容。

MSPM0Gx 系列
多个内部模拟元件(ADC、COMP、DAC 和 OPA)共享 VREF,用户可以选择使用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
内部:可配置的 1.4/2.5V 基准支持全速 ADC 运行 (4Msps),VeREF+ 到 VeREF- 之间需要 1uF 去耦电容。
外部:在 VeREF+/- 器件引脚上,为多个模拟元件提供外部基准,并基于外部基准提供适当的去耦电容。

网友A(2024-03-05):
说明即便是同一个厂家 其相同功能引脚的连接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是内部电压基准的话就不存在差别了吧

网友C:
看内部原理是一样的啊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外部接法呢

网友D:
多个内部模拟器件共享电压基准的话 是否需要提高电压基准的功率啊

网友E:
他们的区别源于他们内部的结构不同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