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L1306小练-通用定时器配置

楼主:
MSPM0L系列的通用定时器(TIMG)是一个16位的自动重装定时器,支持向下和上下计数两种模式,同时带有两个比较捕获单元,可以做到输出比较,输入捕获,PWM输出,单脉冲输出等功能。选择定时器为通用定时器

在配置界面中,时钟选择32MHz的总线时钟,分频系数为8,预分频为64,最终定时器时钟也就是62.5KHz,填入我们需要的定时周期500ms,系统会自己算出寄存器的装载值。选择定时器为向下计数模式。

中断选择为计数到0事件

这样就配置为通用定时器功能了。

网友A(2024-03-05):
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B:
在配置界面中 如果我们输入的数据不合理 会有相应的提示信息吗

网友C:
选择不同的总线时钟 能够使用的分频系数是不是就会发生变化呢

网友D:
两个输入比较单元可以联合起来使用吗

网友E:
输入捕获是对边沿信号捕获还是对电平信号捕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