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过压保护器件的两大分类

楼主(2023-11-30):
过压保护器件按照伏安特性可分为钳位型过电压保护器件和开关型过电压保护器件。
钳位型过电压保护器件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1所示,当电压达到钳位型过电压保护器件的击穿电压时,其电阻瞬间减小为低阻抗,泄放大浪涌电流,从而将浪涌电压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钳位型过电压保护器件的特点是器件导通后,钳位电压会高于器件的击穿电压,器件两端的钳位电压与瞬间通过的浪涌电流大小成正比关系。钳位型过电压保护器件常应用于 电源 线、低频通信线路的过电压防护。
开关型过电压保护器件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1.2所示,当电压达到器件的击穿电压后,其电阻瞬间减小为低阻态,泄放浪涌电流,并将浪涌电压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开关型过电压保护器件的特点是器件导通后其两端的电压会低于器件的击穿电压,常用于通信系统高频信号线浪涌防护。
过压保护元件主要应用领域

网友A:
基础知识贴,感谢科普,了解学习

网友B:
钳位型是不就稳压二极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