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TVS二极管的优缺点

楼主(2023-11-30):
TVS二极管的优点:
1.响应速度特别快(为Ps 级);
2.击穿电压有从6.12V~550V 的系列;
3.钳制电压较准确。

TVS二极管的缺点:
1.结电容相对于ESD 比较大(几百pF~上千pF);
2.通流量较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较小(0.52~544A);

TVS 管的选型:
在选用TVS管时,必须考虑电路的具体条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1、箝位电压VC(MAX)不大于后端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
2、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一般可以选VRWM等于或略高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
3、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4、TVS管使用时,一般并联在被保护电路上。

网友A(2024-03-05):
TVS管的缺点会影响哪些方面的使用呢

网友B:
TVS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与常见的稳压二极管相似

网友C:
TVS二极管有单向和双向之分,可以应用于直流或交流电路中

网友D:
TVS管的作用就是保护电器设备不受导线引入的电压尖峰破坏

网友E:
TVS管有防雷和防静电的作用吗?

网友F:
TVS管本身有自动恢复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