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开关电源波纹的产生、测量及抑制

楼主(2023-11-30):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输出纹波降低到可以忍受的程度,达到这个目的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要尽量避免纹波的产生,首先要清楚开关 电源 纹波的种类和产生原因。

上图是开关电源中最简单的拓扑结构-buck降压型电源。

随着SWITCH的开关,电感L中的电流也是在输出电流的有效值上下波动的。所以在输出端也会出现一个与SWITCH同频率的纹波,一般所说的纹波就是指这个。它与输出电容的容量和ESR有关系。这个纹波的频率与开关电源相同,为几十到几百KHz。

另外,SWITCH一般选用双极性晶体管或者MOSFET,不管是哪种,在其导通和截止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这时候在电路中就会出现一个与SWITCH上升下降时间的频率相同或者奇数倍频的噪声,一般为几十MHz。同样二极管D在反向恢复瞬间,其等效电路为电阻电容和电感的串联,会引起谐振,产生的噪声

频率也为几十MHz。这两种噪声一般叫做高频噪声,幅值通常要比纹波大得多。

如果是AC/DC变换器,除了上述两种纹波(噪声)以外,还有AC噪声,频率是输入AC电源的频率,为50~60Hz左右。还有一种共模噪声,是由于很多开关电源的功率器件使用外壳作为散热器,产生的等效电容导致的。

开关电源纹波的测量

基本要求:

使用示波器AC耦合

20MHz带宽限制

拔掉探头的地线

1、AC耦合是去掉叠加的直流电压,得到准确的波形。

2、打开20MHz带宽限制是防止高频噪声的干扰,防止测出错误的结果。因为高频成分幅值较大,测量的时候应除去。

3、拔掉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使用接地环测量,是为了减少干扰。很多部门没有接地环,如果误差允许也直接用探头的接地夹测量。但在判断是否合格时要考虑这个因素。

还有一点是要使用50Ω终端。横河示波器的资料上介绍说,50Ω模块是除去DC成分,精确测量AC成分。但是很少有示波器配这种专门的探头,大多数情况是使用标配100KΩ到10MΩ的探头测量,影响暂时不清楚。

上面是测量开关纹波时基本的注意事项。如果示波器探头不是直接接触输出点,应该用双绞线,或者50Ω同轴电缆方式测量。

在测量高频噪声时,使用示波器的全通带,一般为几百兆到GHz级别。其他与上述相同。可能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测试方法。归根到底第一要清楚自己的测试结果。第二要得到客户认可,

关于示波器:

有些数字示波器因为干扰和存储深度的原因,无法正确的测量出纹波。这时应更换示波器。这方面有时候虽然老的模拟示波器带宽只有几十兆,但表现要比数字示波器好。

开关电源纹波的抑制

对于开关纹波,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一定存在的。 通常抑制或减少它的做法有三种:

1,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根据开关电源的公式,电感内电流波动大小和电感值成反比,输出纹波和输出电容值成反比。所以加大电感值和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上图是开关电源电感L内的电流波形,其纹波电流△I可由下式算出:

可以看出,增加L值,或者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电感内的电流波动。

同样,输出纹波与输出电容的关系:vripple=Imax/(Co×f)。 可以看出,加大输出电容值可以减小纹波。

通常的做法,对于输出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以达到大容量的目的。但是电解电容在抑制高频噪声方面效果不是很好,而且ESR也比较大,所以会在它旁边并联一个陶瓷电容,来弥补铝电解电容的不足。

同时,开关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以BucK型为例,是SWITcH附近),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应用该对策后,BUCK型开关电源如下图所示:

上面这种做法对减小纹波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体积限制,电感不会做的很大;输出电容增加到一定程度,对减小纹波就没有明显的效果了;增加开关频率,又会增加开关损失。所以在要求比较严格时,这种方法并不是很好。

关于开关电源的原理等,可以参考各类开关电源设计手册。

2,二级滤波,就是再加一级LC滤波器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根据要除去的纹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电容构成滤波电路,一般能够很好的减小纹波。

但是,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反馈比较电压的采样点。(如下图所示)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前(Pa),输出电压会降低。因为任何电感都有一个直流电阻,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压降产生,导致电源的输出电压降低。而且这个压降是随输出电流变化的。

采样点选在LC滤波器之后(Pb),这样输出电压就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电压。但是这样在电源系统内部引入了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有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关于系统稳定,很多资料有介绍,这里不详细写了。

3,开关电源输出之后,接LDO滤波

这是减少纹波和噪声最有效的办法,输出电压恒定,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反馈系统,但也是成本最高,功耗最高的办法。

任何一款LDO都有一项指标:噪音抑制比。是一条频率-dB曲线,如右图是凌特公司LT3024的曲线。

经过LDO之后,开关纹波一般在10mV以下。

下图是LDO前后的纹波对比:

对比曲线上图的曲线和左图的波形,可以看出对几百KHz的开关纹波,LDO的抑制效果非常好。但在高频范围内,该LDO的效果就不那么理想了。

对减小纹波。开关电源的PCB布线也非常关键,这是个很赫手的问题。有专门的开关电源PCB 工程师,简单的可以参考美国国半公司的AN1229:SIMPLE SWITCHER PCB Layout Guidelines, (网上有翻译的中文摘要)

对于高频噪声,由于频率高幅值较大,后级滤波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有专门的研究,简单的做法是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或串联电感。

4,在二极管上并电容C或RC

上图是实际用二极管的等效电路。二极管高速导通截止时,要考虑寄生参数。在二极管反向恢复期间,等效电感和等效电容成为一个RC振荡器,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这种高频振荡,需在二极管两端并联电容C或RC缓冲网络。电阻一般取10Ω-100 Ω,电容取4.7pF-2.2nF。

在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C或者RC,其取值要经过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如果选用不当,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振荡。

对高频噪声要求严格的话,可以采用软开关技术。关于软开关,有很多书专门介绍。

5,二极管后接电感(EMI滤波)

这也是常用的抑制高频噪声的方法。针对产生噪声的频率,选择合适的电感元件,同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噪声。需要注意的是,电感的额定电流要满足实际的要求。比较简单的做法,不再详细解释。

小结

以上是关于开关电源纹波,总结的一些内容,如果能加些波形就更好了。虽然可能不太全,但对一般的应用已经足够了。关于噪声抑制,实际中并不一定全部应用,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要求,比如产品体积,成本,开发周期等,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A:
当电源开关进行开闭动作时,会产生瞬时的电流变化,从而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B:
使用高质量的电源开关和滤波器,可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C:
开关电源中的电感器会在开关管导通和截止期间储存和释放能量,这个过程也会导致输出电压的变化,形成波纹。

网友D:
在靠近电流输入端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开关电源工作时,输入端的电压Vin不变,但是电流是随开关变化的。这时输入电源不会很好地提供电流,通常在靠近电流输入端 ,并联电容来提供电流。

网友E:
优化开关器件的工作条件,减小开关损耗。

网友A:
波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开关管导通和截止瞬间引起的。

网友F:
通过调整脉冲的宽度和频率,可以有效地减小波纹。

网友G:
在电源输出端添加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消除高频噪声,降低波纹

网友H:
加大电感和输出电容滤波。

网友:
使用50Ω终端进行测量,以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C:
使用AC耦合方式,将示波器的探头连接到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并将探头的地线拔掉,以避免地线干扰。

网友I: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增加滤波电路

网友J:
开关电源纹波是由于开关电源在运行过程中,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波动所引起的。

网友K:
选择合适的电感和电容,以减小输出电容的ESR。

网友L:
在测量方面,可以使用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等仪器对开关电源波纹进行测量。

网友M:
在AC耦合模式下,可以观察到纹波信号,从而对开关电源纹波进行分析和评估。

网友N:
采用先进的控制策略,如PWM调制技术,以减小开关器件的工作频率。

网友O:
当有电流输出时,在电感上会有热损耗,导致温度升高,进而影响电源的稳定性和寿命。

网友P:
合理设计电源拓扑结构,以减少纹波的产生。

网友Q:
测量开关电源纹波时,需要使用示波器进行观察和分析。示波器可以直观地显示出纹波的波形和幅值。

网友H:
可以通过优化开关管的驱动方式、改进电路布局、增加信号屏蔽等措施来减小开关电源纹波的产生和干扰。

网友:
合理设计电源开关的工作频率和占空比,以减少电磁干扰的产生。

网友R:
增加滤波电路,如LC滤波器或π型滤波器,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S:
在电路中增加滤波器,对纹波信号进行抑制。

网友T:
电源开关的非线性特性,会在输出电压中产生谐波失真,形成波纹。

网友U:
在开关电源内部采用屏蔽技术,可以减小电磁干扰对波纹的影响。

网友V:
通过改进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布局和元器件选择等,减小波纹的产生。

网友J:
纹波和噪声是开关电源的一个本质问题。

网友W:
采用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等电路来消除高频噪声;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等器件来减小开关管的开通和关断时间;采用前级预稳压和增大DC/DC变换器等方法来降低输出电压的波动等。

网友X:
开关电源内部的开关管、电感、电容等元件的特性以及开关管的驱动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纹波的产生。

网友Y:
开关管在开关过程中会产生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叠加在输出电压上,形成波纹。

网友A:
闭环控制可以通过反馈电路来调整输出电压,使其更加稳定,从而减小波纹。

网友Z:
开关电源纹波的产生主要与电流流过输出电容在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上所引起的压降有关。

网友AA:
要测量开关电源纹波,可以使用示波器进行AC耦合,并设置20MHz的带宽限制。

网友AB:
通过示波器观察开关电源输出端的电压波形,可以直观地了解波纹的大小和频率。

网友:
输出电容的容量越小、ESR越大,波纹越明显。

网友AC:
拓扑结构,器件选型,PCB布局都有关系。

网友AD:
开关电源的噪声一般都能控制在50MV以下

网友AE:
这两个时间越长,产生的高频噪声越明显。

网友AF:
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入滤波器,抑制AC噪声和共模噪声。

网友AG:
对电源开关进行屏蔽和隔离,可以减少电磁辐射的影响。

网友AH:
通过控制开关管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可以减小高频噪声的产生

网友AI:
产生的原因主要与开关电源的控制系统有关,如晶体管或MOSFET等器件的开通和关断时间、脉冲宽度等参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波纹的产生。

网友L:
增加滤波电容、减小电感和电容的值等,都可以减小波纹。

网友AJ:
LC滤波器对噪纹波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

网友AK:
对电路进行合理布局,减小电磁干扰。

网友AL:
产生波纹的主要原因是开关管的传导力矩和截止力矩。

网友AM(2024-01-08):
公道计划电源开关的工作频率以及占空比,以削减电磁干扰的发生。

网友AN:
公道计划电源拓扑布局,以削减纹波的发生。

网友AO:
增长滤波电路,如lc滤波器或者π型滤波器,以进步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P:
在交流耦合模式下,可以观察到纹波信号,分析和评价开关电源的纹波。

网友AQ:
经由过程调解脉冲的宽度以及频率,可以有用地减小波纹。

网友AR:
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增长滤波电路

网友AS(2024-03-01):
在输入和输出端增加滤波器以抑制交流噪声和共模噪声。

网友AT:
开关电源的波纹是由工作时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波动引起的。

网友AU:
The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switches can cause harmonic distortion in the output voltage, forming ripp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