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什么是超级电容?与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1-30):
超级电容,又名电化学电容,双电层电容器、黄金电容、法拉电容,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的一种电化学元件。

它不同于传统的化学 电源 ,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具有特殊性能的电源,主要依靠双电层和氧化还原赝电容电荷储存电能。但在其储能的过程并不发生化学反应,这种储能过程是可逆的,也正因为此超级电容器可以反复充放电数十万次。

超级电容器结构上的具体细节依赖于对超级电容器的应用和使用。由于制造商或特定的应用需求,这些材料可能略有不同。所有超级电容器的共性是,他们都包含一个正极,一个负极,及这两个电极之间的隔膜,电解液填补由这两个电极和隔膜分离出来的两个的孔隙。

超级电容器的结构如图所示,是由高比表面积的多孔化电极材料、多孔性电池隔膜及电解液组成。隔膜应满足具有尽可能高的离子电导和尽可能低的电子电导的条件,一般为纤维结构的电子绝缘材料,如聚丙烯膜。电解液的类型根据电极材料的性质进行选择。

根据储能机理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双电层电容:是在电极/溶液界面通过电子或离子的定向排列造成电荷的对峙而产生的。对一个电极/溶液体系,会在电子导电的电极和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溶液界面上形成双电层。

当在两个电极上施加电场后,溶液中的阴、阳离子分别向正、负电极迁移,在电极表面形成双电层;撤消电场后,电极上的正负电荷与溶液中的相反电荷离子相吸引而使双电层稳定,在正负极间产生相对稳定的电位差。

这时对某一电极而言,会在一定距离内(分散层)产生与电极上的电荷等量的异性离子电荷,使其保持电中性;当将两极与外电路连通时,电极上的电荷迁移而在外电路中产生电流,溶液中的离子迁移到溶液中呈电中性,这便是双电层电容的充放电原理。

2、法拉第准电容:其理论模型是由Conway首先提出,是在电极表面和近表面或体相中的二维或准二维空间上,电活性物质进行欠电位沉积,发生高度可逆的化学吸脱附和氧化还原反应,产生与电极充电电位有关的电容。

对于法拉第准电容,其储存电荷的过程不仅包括双电层上的存储,而且包括电解液离子与电极活性物质发生的氧化还原反应。

当电解液中的离子(如H+、OH-、K+或Li+)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由溶液中扩散到电极/溶液界面时,会通过界面上的氧化还原反应而进入到电极表面活性氧化物的体相中,从而使得大量的电荷被存储在电极中。

放电时,这些进入氧化物中的离子又会通过以上氧化还原反应的逆反应重新返回到电解液中,同时所存储的电荷通过外电路而释放出来,这就是法拉第准电容的充放电机理。

超级电容的优点:

1、很小的体积下达到法拉级的电容量;

2、无须特别的充电电路和控制放电电路;

3、和电池相比过充、过放都不对其寿命构成负面影响;

4、从环保的角度考虑,它是一种绿色能源;

5、超级电容器可焊接,因而不存在像电池接触不牢固等问题;

超级电容的缺点:

1、如果使用不当会造成电解质泄漏等现象;

2、和铝电解电容器相比,它内阻较大,因而不可以用于交流电路;

超级电容器之所以称之为“超级”的原因:

1、超级电容器可以被视为悬浮在电解质中的两个无反应活性的多孔电极板,在极板上加电,正极板吸引电解质中的负离子,负极板吸引正离子,实际上形成两个容性存储层,被分离开的正离子在负极板附近,负离子在正极板附近。

2、超级电容器在分离出的电荷中存储能量,用于存储电荷的面积越大、分离出的电荷越密集,其电容量越大。

3、传统电容器的面积是导体的平板面积,为了获得较大的容量,导体材料卷制得很长,有时用特殊的组织结构来增加它的表面积。传统电容器是用绝缘材料分离它的两极板,一般为塑料薄膜、纸等,这些材料通常要求尽可能的薄。

4、超级电容器的面积是基于多孔炭材料,该材料的多孔结构允许其面积达到2000m2/g,通过一些措施可实现更大的表面积。超级电容器电荷分离开的距离是由被吸引到带电电极的电解质离子尺寸决定的。该距离(<10 Å)和传统电容器薄膜材料所能实现的距离更小。

5、庞大的表面积再加上非常小的电荷分离距离使得超级电容器较传统电容器而言有惊人大的静电容量,这也是其“超级”所在。

控制超级电容器的放电:

超级电容器的电阻阻碍其快速放电,超级电容器的时间常数τ在1~2s,完全给阻-容式电路放电大约需要5τ,也就是说如果短路放电大约需要5~10s(由于电极的特殊结构它们实际上得花上数个小时才能将残留的电荷完全放干净)。

放电的控制时间:

超级电容器可以快速充放电,峰值电流仅受其内阻限制,甚至短路也不是致命的。实际上决定于电容器单体大小,对于匹配负载,小单体可放10A,大单体可放1000A。另一放电率的限制条件是热,反复地以剧烈的速率放电将使电容器温度升高,最终导致断路。

网友A:
超级电容是一种高性能的储能设备,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军事装备等领域。

网友B:
超级电容在超低温环境下的特性更为出色,温度范围更宽。

网友C:
大电流放电能力超强,能量转换效率高,过程损失小,大电流能量循环效率90%。

网友D:
超级电容器与电池的结合可以为这些应用提供高功率输出和高能量输出,既减小了电源的体积,又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E: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新型的电化学电源,相对于普通电容器具有更高的电容量、能量密度、充电和放电速度、寿命和稳定性等优点。

网友F:
超级电容不同于传统的化学电源,它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具有特殊性能的电源,主要依靠双电层和氧化还原赝电容电荷储存电能。

网友G:
介于传统电容器和充电电池之间的电化学元器件,在储能过程中不发生化学反应。

网友H:
与普通电容相比,超级电容的结构和性能有所不同。超级电容器的结构通常由高比表面积的多孔化电极材料、多孔性电池隔膜及电解液组成。这种结构使得超级电容器具有更大的表面积,能够提供更大的电容量。而普通电容器的电极材料通常为导体的平板面积,因此其电容量相对较小。

网友I:
普通电容是通过在电容器两极板间建立电场来储存电能,而超级电容是通过在电极表面和近表面或体相中的二维或准二维空间上,电活性物质进行欠电位沉积,发生高度可逆的化学吸脱附和氧化还原反应,产生与电极充电电位有关的电容。

网友C:
超级电容的主要特点是,它在储能的过程并不发生化学反应,这种储能过程是可逆的,也正因为此超级电容器可以反复充放电数十万次。

网友J:
普通电容是一种静态电荷存储介质,用途较广泛。普通电容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场储存电荷,当导体间有了介质时,电荷会在电场作用下移动并累积在导体上。

网友E:
超级电容器和普通电容器的应用领域也有所不同。超级电容器主要应用于高功率、高能量密度的应用场景,如电力、汽车、航空航天等。而普通电容器则主要应用于低功率、低能量密度的应用场景,如家电、电子设备等。

网友K:
普通电容器是通过电解液的电化学反应来储能的,而超级电容器则是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的。

网友L:
超级电容是一种电化学元件,可以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储能。它不同于传统的化学电源,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容器与电池之间、具有特殊性能的电源。超级电容在储能的过程中并不发生化学反应,这种储能过程是可逆的,也正因为此超级电容器可以反复充放电数十万次。

网友M:
超级电容器的电容量比普通电容器高得多,可以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

网友N:
级电容的储能是通过极化电解质来实现的,而普通电容则是通过储存电荷来实现的。

网友O:
超级电容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可以实现大电流、高速充放电,并且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网友P:
超级电容和普通电容在结构、性能和应用领域上都有所不同。超级电容器具有更高的电容量、更快的充放电速度和更高的能量密度,适用于高功率、高能量密度的应用场景。而普通电容器则适用于低功率、低能量密度的应用场景。

网友Q:
超级电容与普通电容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储能原理和性能。

网友R:
超级电容适用于需要高功率、快速充放电的场景,如电动汽车、太阳能发电系统等。而普通电容适用于一般电子电路的耦合、滤波、退耦等场景。

网友S:
可以瞬间释放的功率比普通电池高近十倍

网友T:
普通电容是一种静态电荷存储介质,这种电荷可能会存在很久。

网友U:
超级电容的储能能力较强,因此其可承受的电压等级更高,一般在1.5-300V之间,远高于普通电容的耐压等级。

网友V:
超级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储存电能,其储能能力远高于普通电容。

网友W:
超级电容主要应用于应急电源和峰值功率电源。

网友S:
超级电容,又名电化学电容、双电层电容器、黄金电容或法拉电容,是一种电化学元件,其储能原理与普通电容相同,都是以静电场的形式存储电荷。

网友X:
超级电容具有法拉级的超大电容量,远超过普通电容,并且具有较低的额定电压和10万+的超长充放电循环寿命。

网友Y:
超级电容可以快速充放电,峰值电流仅受其内阻限制,甚至短路也不是致命的。而普通电容的充放电速度相对较慢。

网友Z:
具有法拉级的超大电容量,这比普通电容要大得多。

网友AA:
超级电容的储能能力远高于普通电容

网友AB(2024-02-01):
传统电容器和可充电电池之间的电化学成分在能量存储过程中不发生化学反应。

网友AC:
超等电容器的电容量比平凡电容器高得多,可以供给更高的能量密度以及功率密度。

网友AD:
级电容的储能是经由过程极化电解质来实现的,而平凡电容则是经由过程贮存电荷来实现的。

网友AE:
超等电容与平凡电容的重要区分在于其储能道理以及机能。

网友AF:
电流放电能力强,能量转换效率高,工艺损耗低,电流能量循环效率高达90%。

网友AG:
可以瞬间释放的能量比普通电池高出近10倍

网友AH(2024-03-05):
超级电容器在超低温环境中表现出优越的特性,具有更宽的温度范围。

网友AI:
它具有非常大的法拉第级电容,比普通电容器大得多。

网友AJ(2024-04-08):
超级电容器具有比普通电容器高得多的电容,可以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