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CB上走100A电流的方法

楼主(2023-11-30):
通常的PCB设计电流都不会超过10A,尤其是在家用、消费级电子中,通常PCB上持续的工作电流不会超过2A。

但有的产品设计动力走线,持续电流能能达到80A左右,考虑瞬时电流以及为整个系统留下余量,动力走线的持续电流应该能够承受100A以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样的PCB才能承受住100A的电流?

方法一:PCB上走线

要弄清楚PCB的过流能力,我们首先从PCB结构下手。以双层PCB为例,这种电路板通常是三层式结构:铜皮、板材、铜皮。铜皮也就是PCB中电流、信号要通过的路径。

根据中学物理知识可以知道一个物体的电阻与材料、横截面积、长度有关。由于我们的电流是在铜皮上走,所以电阻率是固定的。横截面积可以看作铜皮的厚度,也就是PCB加工选项中的铜厚。

通常铜厚以OZ来表示,1 OZ的铜厚换算过来就是35 um,2 OZ是70 um,依此类推。那么可以很轻易地得出结论:在PCB上要通过大电流时,布线就要又短又粗,同时PCB的铜厚越厚越好。

实际在工程上,对于布线的长度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工程上通常会用:铜厚/温升/线径,这三个指标来衡量PCB板的载流能力。

以下两个表可以参考:

从表中可以大约知道1 OZ铜厚的电路板,在10°温升时,100 mil (2.5 mm) 宽度的导线能够通过4.5 A的电流。

并且随着宽度的增加,PCB载流能力并不是严格按照线性增加,而是增加幅度慢慢减小,这也是和实际工程里的情况一致。如果提高温升,导线的载流能力也能够得到提高。

通过这两个表,能得到的PCB布线经验是:增加铜厚、加宽线径、提高PCB散热能够增强PCB的载流能力。

那么如果我要走100 A的电流,我可以选择4 OZ的铜厚,走线宽度设置为15 mm,双面走线,并且增加散热装置,降低PCB的温升,提高稳定性。

方法二:接线柱

除了在PCB上走线之外,还可以采用接线柱的方式走线。

在PCB上或产品外壳上固定几个能够耐受100 A的接线柱如:表贴螺母、PCB接线端子、铜柱等。

然后采用铜鼻子等接线端子将能承受100 A的导线接到接线柱上。这样大电流就可以通过导线来走。

方法三:定做铜排

甚至,还可以定做铜排。使用铜排来走大电流是工业上常见的做法,例如变压器,服务器机柜等应用都是用铜排来走大电流。

附铜排载流能力表:

网友A:
采用3层铜层设计,顶层和底层是信号布线层,中间层是厚度为1.5mm的铜层,这种PCB可以轻易做到小体积过流100A以上。

网友B:
加大铜厚,然后阻焊开窗喷锡。

网友C:
需要选择具有较高导电性能的PCB材料

网友D:
需要在电路中加入保护器件,如保险丝、保护二极管等。

网友E:
使用多个并行导线可以分担电流,降低每条导线的载流量。

网友F:
采用铜鼻子等接线端子将能承受100 A的导线接到接线柱上

网友G:
在PCB上或产品外壳上固定几个能够耐受100A的接线柱

网友H:
走线之间的距离也需要足够大,以避免产生热量聚集和电磁干扰。

网友I:
需要弄清楚PCB的过流能力。

网友J:
在双层PCB上走100A电流时,可以选择4OZ铜厚、线宽设置为15mm、双面走线的方式。

网友K:
走线的宽度越大,其承载电流的能力越强。

网友L:
可以增加散热装置,如散热片、散热器等,以降低PCB的温升,提高稳定性。

网友M:
使用铜排来走大电流是工业上常见的做法

网友N:
在PCB上要通过大电流时,布线就要又短又粗,同时PCB的铜厚越厚越好。

网友I:
选择厚度适当的铜层。厚度越大,载流能力通常越强。

网友O:
在PCB上或产品外壳上固定几个能够耐受100 A的接线柱如:表贴螺母、PCB接线端子、铜柱等。

网友P:
根据电流密度计算,选择合适的线路宽度以降低阻抗。一般情况下,100A电流所需的线路宽度约为10mm左右。

网友Q:
通常情况下,可以使用35um(1oz)或更厚的铜箔来承载100A的电流。

网友R:
避免线路过于密集,减小寄生电感和电磁干扰。

网友S:
双层PCB具有较好的电流传输性能,可以承载较高的电流。

网友T:
定做铜排。

网友U:
为了降低线路阻抗,可以采用一些降阻抗处理方法

网友V:
为了承载100A的电流,走线宽度至少需要10mm以上。

网友W:
工程上通常会用:铜厚/温升/线径,这三个指标来衡量PCB板的载流能力。

网友X:
使用具有较低电阻率的材料

网友Y:
要在PCB上走100A电流,需要考虑到PCB的结构、铜皮的厚度、布线的长度等因素

网友Z:
4OZ的铜厚走线宽度设置为15mm,双面走线,并且增加散热装置,降低PCB的温升,提高稳定性

网友C:
考虑使用多层PCB,以增加导电面积,降低线路阻抗。

网友AA:
电流是在铜皮上走,所以电阻率是固定的

网友J:
走线层与电源层或地层相邻

网友AB:
电流通过导线时会产生热量,需要考虑散热问题。设计时应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和散热途径。

网友H:
可以采用接线柱的方式走线。

网友AC:
使用合适的保护措施,如过电流保护装置,以防电流过大导致损坏。

网友AD:
为了承载100A的电流,PCB上的铜箔厚度需要足够大。

网友AE:
100A能走,只是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100A电流会产生较大的热量,因此需要对PCB进行有效的散热处理。可以采用散热片、散热器等方法,将热量迅速传递到散热器件上,以保证PCB的稳定工作。

网友AF:
布线要短且直,避免过长的导线增加电阻。

网友C:
除了在PCB上走线之外,还可以采用接线柱的方式走线。

网友AG:
用铜排来走大电流。甚至还可以定做铜排。

网友M:
较宽的导线和较大的间距可以承载更大的电流,但也要考虑PCB的空间限制。

网友AH:
有必要澄清PCB的过流能力。

网友AI(2024-01-08):
在PCB或产品外壳上固定几个能承受100A的端子

网友AJ:
采用多根并联导线可以分担电流,降低每根导线的载流能力。

网友AK:
在工业中,用铜棒输送大电流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网友AL:
使用铜鼻和其他接线端子将能承受100a的导线连接到端子排上

网友AM:
当PCB上需要大电流时,布线需要短而粗,PCB上的铜线越厚越好。

网友AN:
需要在电路中增加保护装置,如熔断器、保护二极管等。

网友AO(2024-03-01):
设置铜粗线宽度4oz ~ 15mm,双面布线,增加散热装置,降低PCB温升,提高稳定性

网友AP:
需要选择导电性高的PCB材料

网友AQ:
电流通过导线时,会产生热量,需要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