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画电路时干过的这几件傻事,你中了几条?

楼主(2023-11-30):
1、有极性的电容,原理图和PCB把管脚搞反了,于是电容炸开了。

2、 电源 和地忘记接了。。。。还有接反的。。。

3、连接器的线序搞反了

4、RX、TX接反了。。。

5、想当然的写一个封装,结果没有这个规格的器件。百度文库下载datasheet,结果根本买不到这个器件。

6、直接抄电路,结果器件根本买不着。曾经一个做智能锁的团队,电路直接抄三星的智能锁,结果里面一个电容式触摸按键的控制器,是韩国产的很难买到,而且没有什么代理和支持。纯靠自己试验和摸索。

7、选择电容的时候,只考虑容量,没有考虑耐压,结果这么大的封装放不下满足规格电容。%

8、选择电阻的时候,只看阻值,不看功耗。

9、画完PCB,不看DRC报告,靠眼睛看飞线,回板后就真的飞线了。

10、封装做反了。。。引脚4321,画成了1234,飞线也拯救不了。

11、散热焊盘的阻焊层没有处理%

网友A:
我确实把电容焊反了 结果幸好是军品 质量过关 要不然真的要给我毁容了

网友B:
我好像弄过好几次封装反了的情况

网友C:
阻焊层没有处理的话  制版厂家肯定会沟通的吧

网友D:
封装如果反了的话 就所有引脚都需要飞线了

网友E:
应该不会想当然的写一个封装的  都要根据数据手册来

网友F:
这里边有些错误是新手必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