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SD二极管与TVS二极管区别

楼主(2023-11-30):
虽说ESD二极管和TVS二极管在工作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主要表现以下5个方面:

电压不同:

TVS管工作电压通常是5V-550V ;ESD管通常是1.8V-36V等。

功率范围不同:

TVS管功率大,范围广,常用有200W、400W、600W、、1500W、3000W、5000W、10000W及以上。而ESD二极管功率小,常用功率有50W、90W、100W、200W、350W、400W、450W、500W等。

通道不同:

TVS管通常是单通道;ESD二极管通常是多通道,如4通道、六通道等。

脉冲特征不同:

TVS管常用脉冲10us/1000us指数放电脉冲,脉冲波形8us/20us, IEC 61000-4-5等。ESD二极管脉冲波形ESD (330Ω/150pF), IEC 61000-4-2。

应用场合不同:

一般对频率要求不高且小功率范围内TVS和ESD的应用没有较为严格的区分,但在中低频、高电压大电流场合,多采用TVS作为电压保护器件,高频、超高频低电压小电流多用ESD二极管,具体需要看应用产品的要求来定。

网友A:
原理都是瞬态电压保护器,只是两者的参数不同。

网友B:
esd是不是双向的啊?tvs是单向的?

网友C:
这样看来还是tvs管应用范围比较广啊

网友D:
有可恢复的那种器件叫什么来着?

网友E:
他俩的适用的电压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F:
这两者的用途是基本不相同的

网友G:
二者对电流的感知范围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