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通信上偶发限流电阻烧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11-30):
你这截图让人看的费劲,是主机从机不是等电位,用了这个电路来做转换?

网友B:
这是美国航空母舰的驱动电路?这么模糊

网友C:
可能地线接触不好,造成没有共地。

网友D:
TVS没坏?没起到限压作用?
进TVS之前再串个限流电阻或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没坏?没起到限压作用?
进TVS之前再串个限流电阻或自恢复保险丝。

TVS是好的 只有电阻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截图让人看的费劲,是主机从机不是等电位,用了这个电路来做转换?

就是一个单总线,TX RX一根线,主机是5V系统,从机是3.3V(从机IO口是耐5V的)

网友E:
信号电平转换电路没这么复杂,一个三极管搞定

网友F:
我正好在用一个5V的语音芯片,它说:如果配套的单片机是3V,则 RX / TX 上要串 1K。

网友G:
不需要串电阻,你可以在3.3v侧加一个mos,跟5v侧一样结构。

网友H:
电阻功率多大的,因为信号尖峰(或干扰脉冲等,中间的线路越长,引入的干扰越大),有可能触发TVS导通,对地形成放电回路,其瞬间功率,电阻是有可能损坏的。要么换成PTC,要么就不要TVS。

网友H:
以前测试浪涌和雷击,发现进线端的铜皮画细了(就是平时的0.25mm),铜皮都烧断了。从那以后有TVS的地方至少要0.5mm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