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 X IDE V6.15是不是不再支持 Harmony 了?

楼主(2023-11-30):
如题,MPLAB X IDE V6.15是不是不再支持 Harmony 了?在V6.15版本下,按照Harmony的教程,找不到这个插件了

网友A:
支持的,调整了入口,可以通过MCC-Harmony进入

网友B:
入口变了吧

网友C:
在查找一下,是支持的

网友D: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E:
以前是支持的,现在支不支持就知道了

网友F:
以前都支持,现在应该也支持吧

网友G:
一直支持鸿蒙操作系统的。

网友H:
支持的,一直支持鸿蒙系统的。

网友I(2024-02-23):
Microchip有时候会更新IDE和相关工具,可能会导致在新版本中的一些插件或工具的位置和名称发生变化。

网友F:
应该是支持的,可能入口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