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与其他设备间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23-11-30):
当GD32作为主机和从机进行SPI通信时,输出的NSS片选信号(比如下降沿),和输出的SCK时钟信号(相邻的上升/下降沿),之间有没有时间间隔要求?求各位大佬帮帮忙,谢谢!

GD32的datasheet中,MCU作为主机的情况下,输出的NSS信号没有作详细的解释。
也就是说,怎么去设置这个NSS跳变的时间,才能让MCU作为主机在MOSI线上输出的指令能被从机正确识别?

网友A:
需要进行中断设置,读取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B:
一般没有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整个通信过程中保持NSS为低电平就行,如果从机有时间要求就根据从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