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偷锡焊盘处理全攻略

楼主(2023-11-30):
在器件过波峰时,经常容易在器件的尾端产生连锡现象,在生产中为了避免这种缺陷,设计时需要在器件的尾部加一对无电气属性的焊盘,即为偷锡焊盘。其作用是在焊接过程中,引导锡膏或焊锡流向正确的位置,从而提高焊接的一次性成功率。

楼主:
一、增长引脚焊盘 1、 焊盘宽度与元器件引脚相同。  2、 焊盘长度为元器件引脚的1-1.5倍。

楼主:
二、增加偷锡焊盘 1、 焊盘封装引脚间距小于1.27mm时,必须增加偷锡焊盘。与元器件引脚相同。  2、 偷锡焊盘形状、大小、类型应与其他引脚焊盘相同。  3、 偷锡焊盘与末尾焊盘的间距,应等同于封装的引脚间距。  4、 背面的偷锡焊盘,应加在PBA走向的下游方位。  5、 偷锡焊盘应与其相邻的末尾焊盘同一网络或悬空,不应与末尾焊盘有冲突,以免在偷锡焊盘与末尾焊盘连焊时,造成不同网络的短路。  6、 若偷锡焊盘位于元件外框丝印的内部或覆盖外框丝印,应对外框丝印进行调整,以使偷锡焊盘位于元件外框丝印之外,避免造成焊接错位。

楼主:
三、增加拖尾焊盘 1、 封装引脚间距小于2.0mm时,必须增加拖尾焊盘。  2、 封装平行于PBA走向时,只在末尾引脚增加拖尾焊盘;封装垂直于PBA走向时,每间隔一个引脚增加一个拖尾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