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转出完整Gerber文件配置

楼主(2023-11-30):
1.对PCB外形,尺寸标注的设置,一般为mechanic1、2层。

楼主:
2.生成Gerber文件前多原始PCB文件的预处理。  预处理包括:  增加PCB工艺边。  增加邮票孔。  增加机插孔。  增加贴片用的定位孔,这个定位孔正常也可以单板PCB文件中添加。  增加钻孔描述。  增加尺寸标注。  设定原点。  设置原点。 Edit→Origin→Set, 然后将原点定在板的左下角。

楼主:
3.转出Gerber Files :文件--制造输出--Gerber Files-- General设置(默认)--layer设置:用于生成Gerber文件的层面(如下步骤操作)--Drill Drawing(默认)--Apertures(光圈)和Advanced(默认)--确定--进行第一次输出(生成的*.Cam可不用保存)  选中Include unconnected mid-layer pads。  点击 Mirror Layers下拉菜单 All off 可以关闭所有镜像的层 。其实默认就是关闭的。  要检查一下,不要丢掉层,点击 Plot Layers “绘制层”下拉菜单Used On 可以把使用的层选中,也可以鼠标单击Plot下的方框选择要导出的层。  右边机械层都不选(第二次输出)。

楼主:
4.转出钻孔文件:文件--制造输出-- NC Drill Files--进入NC Drill Setup界面,option选项的设置要和Gerber Setup高级选项设置一致--点击“OK”按键,在弹出来的“Import Drill Data”输入钻孔数据界面里点击“OK”按键,进行第二次输出。生成钻孔文件。  另外,可以说是第三次输出,再次进入Gerber Setup,File-->FabricationOpuputs-->Gerber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