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手工交互式布线基本操作

楼主(2023-11-30):
1.执行【Place】/【InteractiveRouting】,或者单击布线工具栏的 图标,此时光标变
成“+”形状,表明已进入导线放置状态。

楼主:
2.在导线放置状态,将光标放在元器件的一个焊盘上,当出现八角形的亮环时, 表明已经捕捉的焊盘的中心,可以开始放置。

楼主:
3.在导线放置状态,按下TAB键,这个时候就可以调整如:线宽,过孔大小,布线层, 手工布线的模式,布线角度,编辑线宽及过孔规则,常用线宽及过孔值编辑,以及线宽 及过孔大小选择方法。

楼主:
4.在导线放置状态,按下TAB 键上面的` 键,或者F1,或者调出快捷面板的 SHORTKEY面板,即可看到关于手工布线的所有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