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接口与保护布局检查建议

楼主(2023-11-30):
① 一般电源防雷保护器件的顺序是:压敏电阻→保险丝→抑制二极管→EMI滤波器→电感或者共模电感,对于原理图缺失上面任一器件进行顺延布局;

楼主:
② 一般对接口信号的保护器件的顺序是:ESD(TVS管)→隔离变压器→共模电感→电容→电阻,对于原理图缺失上面任一器件进行顺延布局;

楼主:
③ 电平变换芯片(如RS232)要靠近连接器的位置(如串口)放置;

楼主:
④ 易受ESD干扰的器件,如NMOS、CMOS器件等,要尽量远离易受ESD干扰的区域(如单板的边缘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