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时钟电路布局检查建议

楼主(2023-11-30):
① 时钟电路的滤波器(尽量采用“∏”型滤波)要靠近时钟电路的电源输入管脚;

楼主:
② 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的布局要注意远离大功率的元器件、散热器等发热的器件;

楼主:
③ 晶体、晶振和时钟分配器与相关的IC器件要尽量靠近;

楼主:
④ 晶振距离板边和接口器件要大于1inch的距离。